請各位高手幫忙

楼主(2016-09-02):
因為電源供應器損壞了,經維修後發現有二個晶體燒了,可是找了長明街都沒有這二個晶體,請問有替代的晶體嗎?

BD-139和BD-136這二個晶體

网友:
呵呵,不要太懶了,會愈來愈胖的!
有問題求解,依你的CASE 來說,貼幾張圖是不是大家更容易幫到你。
另外你也可以查查DATASHEET,看其規格如何,找相近的替代品!

网友:
BD243 跟 BD244看看
NPN+PNP那應該是用在MOSFET Gate極驅動用    推勉式的 電流是雙向的 在驅動電容類負載時可以更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