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2420 BIOS 和 CPU 問題

楼主(2016-09-02):
ACER Aspire 2420 想更新BIOS  去官網下載BIOS 只能在系統下更新

因為電池已壞掉無法充電 只能1%

用win7系統要更新bios時  會出現 電池低於20% 自動關閉不給更新BIOS

想問各位大大 不打算買筆電電池 還有什方式可更新BIOS

還有手中有一個筆電 T5500 cpu  不知 ACER Aspire 2420 這台有無支援

CPU可安裝上去但不能開機    開機無畫面

网友A:
有無試試電池移除,
更新看看~~

网友B:
官網下載來的檔案執行後會先在C槽建立一個暫存檔
裡面有個檔案可以修改不用偵測電池 bypss掉電池檢測
詳細位置在哪可能要自己找了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下有个WinFlash文件夹

Socket P時代800FSB,965/960晶片組 Santa Rosa架構
這個世代跨越了製程65nm(Merom核心)和45nm製程(Penryn核心)
並且首次加入了極致版不鎖倍頻的X系列
U系列為特低電壓版本:電壓0.85-0.97V,熱功耗TDP為10W,最大耗能大約15W左右
L系列為低電壓版本: 電壓0.9-1.2V,熱功耗TDP為17W,最大耗能大約27W左右
T系列為一般電壓版本:
Merom電壓1-1.3V,熱功耗TDP為35W,最大耗能大約53W左右
Penryn電壓1-1.25V,熱功耗TDP為35W,最大耗能大約53W左右
T系列極致版:
Merom電壓1.08-1.25V,熱功耗TDP為44W,最大耗能大約60W左右
Penryn電壓1-1.28V,熱功耗TDP為44W,最大耗能大約60W左右

代號Merom的CPU,主要CPU型號和規格:65nm製程
T5550(1.83 Ghz,L2=2MB,667FSB)、T7100(1.8 Ghz,L2=2MB,800FSB)
T7300(2 Ghz,L2=4MB,800FSB)、T7500(2.2 Ghz,L2=4MB,800FSB)
T7700 (2.4Ghz,L2=4MB,800FSB)、T7800 (2.6Ghz,L2=4MB,800FSB)
X7800 (2.6Ghz,L2=4MB,800FSB)、X7900 (2.8Ghz,L2=4MB,800FSB)
L7500(1.6Ghz,L2=4MB,800FSB)、L7300(1.4Ghz,L2=4MB,800FSB)
U7600(1.2Ghz,L2=2MB,533FSB)、U7700(1.33Ghz,L2=2MB,533FSB)

代號Penryn的CPU,主要CPU型號和規格:45nm製程
T8100 (2.1Ghz,L2=3MB,800FSB)、T8300 (2.4Ghz,L2=3MB,800FSB)
T9300 (2.5Ghz,L2=6MB,800FSB)、T9500 (2.6Ghz,L2=6MB,800FSB)
X9000 (2.8Ghz,L2=6MB,800FSB)
以上是比較正規的型號,其他型號的版本,可能就是所謂的閹割版本
就是原本是800外頻變667外頻,或是L2本來是2M變1,在生產出現瑕疵修正後的產品。
或者是針對量大的合作夥伴特別生產的特規CPU,讓合作夥伴降低成本
這些跟正規CPU還是會有些差別,從Santa Rosa的時代開始
CPU型號就開始多到連我們這些專業的都沒有辦法全都記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無試試電池移除,
更新看看~~

拔除電池一樣 不能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網下載來的檔案執行後會先在C槽建立一個暫存檔
裡面有個檔案可以修改不用偵測電池 bypss掉電池檢測
詳細 ...

感謝詳細告知

我尋找不到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下有个WinFlash文件夹

网友:
建議 拿回原廠 做bios 升級。

网友C:
你打開winflash程式後  檢查 有無 battery check 選項 設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打開winflash程式後  檢查 有無 battery check 選項 設定 。

打開程式  就會出現 下圖

按確定 或 x  都是直接自動關閉更新bios程式  無法做任何選項動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詳細告知

我尋找不到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下有个WinFlash文件夹

請善用點左下角"開始" ---> 搜尋程式及檔案

去找winflash

PS:請用管理員權限

===================

另外CPU 支不支援,你難道沒有去官網找 or google嗎?
這種規格的東西跟技術無關,重點在於你要不要花心思去search或是直接電洽acer

這是手冊裡面有說那些CPU可用

https://manualscollection.com/?f ... =online&page=41

楼主:
有下載到歐洲版bios   在dos下執行也是出現低於30%電量 自動關閉 不給更新

問各位大大這bios 有無bios主程式名稱

想直接在dos下手動更新  就可閃過電量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善用點左下角"開始" ---> 搜尋程式及檔案

去找winflash

謝謝告知

但網址 開不起來 @@

這台CPU相關文章 有找過 T7系列可用

目前是想測試 T8 或T9 系列 CPU測試  但賣家不保證 買後不相容不給退

才會上來詢問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下載到歐洲版bios   在dos下執行也是出現低於30%電量 自動關閉 不給更新

問各位大大這bios 有無bios主程 ...

如果說有其他一般user (無BIOS燒錄器及拆BIOS 能力) 可以跳過電池電量不足的方式更新BIOS
我想獅子魚大大早就說了

你為何要更新BIOS呢?

如果是為了哪那顆不支援的T5500 CPU,那更新後我認為有很大機率仍然不能用
(除非你BIOS檔有說"明確說明"有支援該CPU)

NB的BIOS主要更新的項次,均不是在於支援更多不同的CPU (因為NB的設定基本上CPU就是固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

但網址 開不起來 @@

打不開網址??確定

我截圖給你看

官方BIOS只有一個2008年 V1.13 ,我也不認為可支援T8 ,T9 C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不開網址??確定

我截圖給你看

感謝告知

這使用手冊pdf檔 我有

因為在01那爬文過 【分享】ACER Aspire 2420 處理器升級(圖解) 這文章

才知有時需要測試才知手冊沒說支援 上了才知有無支援

才想說更新到最新bios  來測試看看能否能上 T8XX T9XX 的CPU

這台倉庫找出來 540 跑起來很慢 才想說更新CPU  來給人上網用

网友C:
使用這個看看 裡面有一個  setting.txt   可以改  ,你先試試看 能否開啟此程式,然後 如不行 改 #CHECKPOWER=1#   改成  #CHECKPOWER=0#  看看   。祝你成功。

699.91 KB, 下載次數: 15

更新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告知

這使用手冊pdf檔 我有

這是幫你分離好的BIOS可配合上面的程式試試看
有兩個檔案試試看他會抓哪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這個看看 裡面有一個  setting.txt   可以改  ,你先試試看 能否開啟此程式,然後 如不行 改 #CHECKPOW ...

感謝大大幫忙

我想更新的是 v1.13  官網下的裡頭沒 setting.txt 這個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幫你分離好的BIOS可配合上面的程式試試看
有兩個檔案試試看他會抓哪一個 ...

感謝大大 熱心幫我

dos下執行bios主程式時  會出現 電量低於 30%  就自動離開bios程式

拔掉電池測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