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東芝 c50不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6-09-03):
因為我還是新手~
想請問一下大家
接上變壓器(確定是正常的)
筆電沒有燈號會亮
量測連接點
有電壓進入
量測電解電容(主板中有6大顆)
發現都無法回到無限 並且接近零
請問這樣該如何下手呢?

网友A:
我遇過變壓器有電壓,
無電流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過變壓器有電壓,
無電流的故障.

那這樣你是哪裡故障呢?
我確定變壓器是好的ˊ 以交叉測試過

网友A:
變壓器故障,
燈有亮,
後直接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故障,
燈有亮,
後直接關機.

那問題點不一樣
因為我變壓器 確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