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191 黑屏閃爍 指示燈保持藍燈

楼主(2016-09-04):
小弟家中的VK191最近出現 "黑屏閃爍 指示燈保持藍燈"的問題,想請教是電路中哪裡的問題?

閃爍情況如下面兩個圖片,有頻率的1-2秒閃一次

閃爍情況

閃爍情況

閃爍情況

閃爍情況

网友:
燈管 有可能

网友A:
說不定只是電容,或是背光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不定只是電容,或是背光電路

如果直接改裝成LED套件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改裝成LED套件可行嗎?

你會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