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Z281HPB 油畫 某些顏色會卡住 DOS下黑白畫面正常使用

楼主(2016-09-04):
Hanns-G HZ281HPB 油畫
某些顏色會卡住
DOS下使用指令,黑白畫面就正常使用
爬文過有很大的機率是T-con出問題
清潔過排插之後裝況依舊...
卻不知從何開始檢測...
還跪求各位前輩給盞明燈,好讓小弟有個頭緒,先在此感謝了!!!

黑白或是簡單的顏色就可以做動,有些顏色會導致螢幕遮蔽,返回黑白色就可以操作

下半部遮蔽,滑鼠依舊可以滑動
個人化設定成黑白,就可以看的到下半部

左邊的消磁環斷掉,拆掉裝回狀況依舊

補充內容 (2016-9-8 12:19 AM):
-----今天組裝回去,通電後意外發現有變好的趨勢,但是還是有些顏色有問題~
無法發圖在這邊,貼圖在下面推文~

网友A:
你差一點曝光了你知道嗎?

网友:
最後一張角度怪怪的.............

网友:
你都在看哪裡ㄚ.............

楼主:
哈哈,不好意思,傷到各位大大的眼~小弟很是抱歉~

网友B:
面板有壓裂傷痕
報廢一途

网友:
我看到...強化墊.... 眼睛業障重啊

网友C:
是假的... 我眼睛業障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有壓裂傷痕
報廢一途

裂痕的話,這個我沒有仔細看到耶~
這樣可能就要殺肉了...
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裂痕的話,這個我沒有仔細看到耶~
這樣可能就要殺肉了...
謝謝大大~

如妳要實驗我有一台破屏可借妳實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假的... 我眼睛業障重...

在台中南區喔

楼主:
好的有過去的話,再多跟大大請教~謝謝了~

楼主:
原本底下開始列無法顯示,相較這次開機有好很多
但細拍,還是有些綠綠的點陣狀

這個桌布顏色的顆粒狀就很明顯

白色的話,跟之前一樣都良好~但是其他圖式的顏色有好轉

今天開機嚇一跳,突然好轉,也是蠻神奇的....該不會是迴光返照吧~
不曉得這樣時好時壞的問題,會出在哪邊居多呢!?
跪求解惑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底下開始列無法顯示,相較這次開機有好很多
但細拍,還是有些綠綠的點陣狀

排線問題!!

接觸不良

网友:
屏線座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差一點曝光了你知道嗎?

坐墊有寫強化的喔!可見阿伯功力以練至爐火純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