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三星 UA40ES5500M LED SMART TV 有聲無影無背光 維修詢問

楼主(2016-09-04):
各位大大好,

家裡的電視型號是Samsung 三星 UA40ES5500M,前陣子面板某些角落背光變很暗,這症狀大約發生了3個月左右,在上禮拜時,突然就沒有畫面了,但是操作遙控器可以聽到聲音。

爬了一些文以後找到一些檢測方法,用手電筒照螢幕可以發現是有畫面顯示的,只是面板全黑沒有背光,想請問一下,這會是面板裡的LED光珠壞掉,還是電源模組輸出給螢幕LED模組故障導致? 在麻煩各位大大回復, 謝謝大家!

底下附上圖片,電源模組紅色框起來部分(輸出給螢幕背光用的)有焦黑情況,不知道是不是這部分的二極體有問題?

電視拆開照

電視拆開照

訊號版

訊號版

電源版

電源版

紅色圈起來部分

紅色圈起來部分

電源版型號

電源版型號

网友A:
你必須要測量零件之後告訴我們結果,這樣我們才會知道零件是不是有問題,我們不是神,沒辦法光看圖就知道零件有沒有問題。

网友B:
不會修可以直接叫修~~~~~

网友C:
我有破片燈箱  但換有風險
可接受再來

网友:
8成都是背光模組LED燈條故障

网友:
LED燈條+1

需拆panel 更換燈條or燈珠

這部份~需專業人士處理

建議送修或買壹台新電視

网友:
LED背光電流不平衡進入保護
電源板紅框恆壓區背面先補焊,完修就是運氣!

不然,要拆面板逐各檢查燈條
還是找BEER吧! 買整串換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必須要測量零件之後告訴我們結果,這樣我們才會知道零件是不是有問題,我們不是神,沒辦法光看圖就知道零 ...

抱歉!晚回覆了!這幾天都在忙。好! 我再用三用電表量輸出結果,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修可以直接叫修~~~~~

抱歉!晚回覆了!這幾天都在忙。已經買新電視了~ 因為之前有修過兩台電腦液晶螢幕的經驗,想說有空把它當興趣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破片燈箱  但換有風險
可接受再來

抱歉!晚回覆了!這幾天都在忙。好的,有需要再跟您說!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