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 RS232 <-> RS422 轉換板 電路?

楼主(2016-09-05):
想要做一塊轉換板 在電路上不太熟 只能找資料
有找過相關的電路 但跟我想要的不太像
想要做出來的轉換板 就像我附上的圖片

可以外部供電 也可以利用 usb5v供電 轉 3.3 伏出來 (這部份比較沒有太大問題)
在 USB <-> RS232 <-> RS422 這部份 比較有疑問
因為要用jump的方式 去選擇 當下要使用資料傳送&讀取的介面

功能
1.USB 5V 供電
2.利用JUMP可以選擇 USB to RS232    傳送&讀取資料
3.利用JUMP可以選擇 USB to RS422    傳送&讀取資料
4.利用JUMP可以選擇 RS232 to RS422  傳送&讀取資料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或是有什麼電路可以參考的呢?

网友A:
您瞭解RS232 RS422 RS485之間的關係,還有USB及RS232的演變(也可以說轉換)嘛?
建議先找些資料,再決定架構。
另外說一下,這個是有商品上市的,可以減少很多麻煩。

网友B:
不要忘了還有 TTL 信號,各種轉換介面都是會轉成 TTL 信號或是由 TTL 再轉換出來。

首先先來一個 USB 介面 IC 如 FT232,先轉成 TTL 信號。
再來一個 RS-232 介面 IC 如 MAX232,由 TTL 轉成 RS-232 信號。
要 RS-422 再來一個差動介面 IC 如 SN75176,也是由 TTL 轉成 RS-422 信號。
中間的共同介面就是 TTL 信號,只要在 RX 與 TX 的 TTL 接腳上用 Jump 切換或直接並聯搭線就能達成各種訊號間的轉換。
TTL 的訊號也可以拉出來用在電路實驗或單晶片上都很好用,最好還要有分 5V TTL 與 3.3V TTL 的切換或分離的引線。
TTL 的訊號上也可以再裝上光耦合做成隔離型的轉換介面,這還要多加隔離型的 DC to DC 電源模組。

這樣說明應該可以自己畫出想要的電路了,如果只是想要一台兩台直接去買成品有外殼還有線路保護元件會比較好用。
如果只是想自己學習必須先設計線路再用麵包板驗證,電路會正確動作後再畫 PCB 與送洗線路板,這會比較花錢又費時間。

网友C:
商用做產品, 還是 DIY 玩樂, 還是小量應用 ?
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瞭解RS232 RS422 RS485之間的關係,還有USB及RS232的演變(也可以說轉換)嘛?
建議先找些資料,再決定架構 ...

不太清楚 都是在網路上找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忘了還有 TTL 信號,各種轉換介面都是會轉成 TTL 信號或是由 TTL 再轉換出來。

首先先來一個 USB 介面 ...

謝謝你的回覆!!

看你的回覆 讓我知道 我還有不懂的部份 也是沒考慮到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用做產品, 還是 DIY 玩樂, 還是小量應用 ?
不同的需要, 不同的做法

會有小量應用

网友D:
若想完全自製的話,duke大有提供說明了.
若想較簡單的方式就以如下方式製作:

>2.利用JUMP可以選擇 USB to RS232    傳送&讀取資料
買一條USB to RS232的轉接線.

>3.利用JUMP可以選擇 USB to RS422    傳送&讀取資料
買一條USB to RS422的轉接線.

>4.利用JUMP可以選擇 RS232 to RS422  傳送&讀取資料
買一條RS232 to RS422的轉接線.

你可以再買些音響用的多功能選擇開關,最前面裝一個USB --> 2組2對4選擇開關 -- 選擇USB To RS232/USB To RS422
再裝2組2對4選擇開關,做USB/RS232 to RS422的選擇.

細節你可以再想想應該就知道了.

网友A:
我覺得假如不是做實驗而是有用途的話,不要都做到一塊,用JUMP或開闢來切換。因為在實際的運用時,環境是不相容的(尤其是大規模時),也就是說用RS232的硬軟體,不能不改變而切換到RS422或RS485,反之亦然。

网友B:
這個是我常在用的轉換器,工控標準可靠且穩定,而且也沒幾個錢。

重點是方便好用,從 USB 供電即可,而且不需設定或切換,只要任何一邊有接信號就會有對應的指示燈亮,其他轉換接口也都會有正確的信號。
只要 RX TX 與 + - 極性的接線沒有接錯就能轉換出來,沒有 Jump 的設計對老眼昏花的人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有小量應用

那買現成的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回覆!!

看你的回覆 讓我知道 我還有不懂的部份 也是沒考慮到的問題

先了解 RS232 RS422 的硬體接腳定義,這在網路上搜尋很多,專業的書局也有賣!! RS232還有分 TTL 和非TTL 的差異,RS232 有一般三隻腳和 9隻腳的不同,書本很詳細,建議買書來慢慢看,花小錢買知識很划算!! 我手上一本 自動化系統監控 RS232串列通訊篇 文魁資訊 裡面就有提到一些,去舊書攤200元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想完全自製的話,duke大有提供說明了.
若想較簡單的方式就以如下方式製作:

謝謝你的意見
但...主要還是要自已做出一塊轉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假如不是做實驗而是有用途的話,不要都做到一塊,用JUMP或開闢來切換。因為在實際的運用時,環境是不 ...

可以的話 我也想用簡單一點的方式
不過現況就是要做出可以互轉的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我常在用的轉換器,工控標準可靠且穩定,而且也沒幾個錢。

這個轉板看起來很好用
不過 還是得自已做出一塊轉板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話 我也想用簡單一點的方式
不過現況就是要做出可以互轉的的板子 ...

真的要自己做一塊轉接板的話,買別人做好的成品來參考,是最不會出錯的方法。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要有成就,投資是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轉板看起來很好用
不過 還是得自已做出一塊轉板
謝謝^^

此頁有眾多相關產品可參考,有關RS232更需做baudrate等設定.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ns=1&abbucket=2

网友:
此類轉換 cable, 裡面的電路都是: bridge chip + level translator chip.

前者是把 USB 轉成  UART (主要 Tx, Rx 信號, TTL level).
後者則把 UART 轉成 RS232/422/485 的位準.

USB Bridge chip:
(1) FTDI: FT232R(舊款), FT2232D(現主推). FTDI 另有多 UART port IC.
(2) SiliconLab: CP2103.
(3)Prolific(旺玖): PL303HX rev.D.

前兩者最推, 有各個平台上的驅動程式: Windows, Linux, Android.....
旺玖較便宜, 但僅有 Windows driver. (印象中)

至於 Level translator chip:
(1)RS232: MAX232 最常見, 內含 Charge-pump 昇壓電路, 免去外部+/-6~12V 電源.
(2)RS422: AM26LS31/AM26LS32 (5V). AM26LV31/AM26LV32(3.3V).
(3)RS485: ADM4850, ISL8485, AZRS3078...

用 485 IC 代用在 422 上也可, 因為 422/485 都是 differential signal.
422 都是全雙工, 485 可以是全雙工或半雙工.

网友:
我目前有用到一顆是RS232+RS485+RS422只要一顆IC就可以的
你輸入9~32V難道是車用?

网友(2016-10-07):
先找一個USB to TTL,再找422 和 232 的驅動IC,將USB to TTL 的RX接 422 & 232驅動ic的RX,TX接TX,就可以完成USB to 232,和 USB to 422,但是232 to 422 就要將 232的 RX 接422的TX,232的TX接422的RX,就完事了,這部分就要用jumper來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