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關於焊錫

楼主(2016-09-05):
今天公司的rd們在debug一片板子時
那片板子焊油很多 導致自耗電流很大
後來用酒精跟牙刷把焊油刮除及刷乾淨後
自耗電流就正常了
請問一下各位高手 哪一種牌子的錫 有鉛或是無鉛 焊出來的油比較少呢?
比較不容易造成電路異常

這種小研究請問有人研究過嗎? 可否指點一下

感恩各位高手

网友A:
正規的做法都是要洗過

网友B:
總結基本就如樓上WISH 說的...正規的做法都是要洗過

也沒有刻意去研究, 僅就平時看到的說說

ALPHA 阿爾法/ SMIC千住金屬  基本上即使是號稱免洗松香芯錫絲
不洗還是偶爾會被板子玩弄
因為焊接潔淨環境 不僅僅是錫絲   烙鐵/手漬... 使離子殘留

我的教訓學到了 .....  所謂免洗這功能  遇上手焊要乖乖洗過才不會嘔死

個人習慣 手焊後 酒精洗完會黏黏的 還得再用清水洗一次

网友C:
公司有用兩個免洗錫絲的牌子,一個是千住,一個是西村化工,千住的用起來錫油有少一點,或許各家型號有成分上差異,可能需要參考一下各家的S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規的做法都是要洗過

Wish 大師 能不能說明詳細一點?

什麼是洗過

嗚嗚嗚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總結基本就如樓上WISH 說的...正規的做法都是要洗過

也沒有刻意去研究, 僅就平時看到的說說

原來是這樣
了解了
感謝大大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有用兩個免洗錫絲的牌子,一個是千住,一個是西村化工,千住的用起來錫油有少一點,或許各家型號有成分上差 ...

千住 是簽注嗎?
我壓在它身上會比較好嗎 哈
感謝你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住 是簽注嗎?
我壓在它身上會比較好嗎 哈
感謝你的指導

那是兩相比較下的狀況,還是要實際使用後才知道是否適用,另外聽說 岱暉E9650錫絲好像也比較少錫油殘留.
PCBA清潔液公司是用YC-369M,也就是一般俗稱的洗板水,不過我公司都是拿來清焊接治具用.

网友:
我在網路看過用去漬油清潔焊油,
這做法對嗎?

网友:
用任何有機溶劑清洗PCB
均要注意二件事
一是是否會對零件造成溶解損壞
二是是否會有水氣殘留

网友:
若墊著布擦板子的話,會比較乾淨(不確定會不會有較大的靜電產生).

网友:
松香稀释剂 , 零件行 買

助焊稀釋劑 (250g)

或 油漆行 , 買 二甲苯
有時 會產生 白粉狀
再用 洗衣粉 去洗

以前用  三氯乙烷 , 工廠 現禁用

楼主:
喔喔 了解了
感謝各位大師的指點
我會去試看看的

网友:
洗板水 好買 ,  不好寄送
固體的 氯化鐵 ,  化工店 也有賣
都 不好買

商品名稱:氯化鐵
濃度:98%    450g
橘黃色 結晶體,易吸濕,腐蝕反應速度快

遇光或濕空氣 則分解生成 鹽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