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和Cds光敏電阻

楼主(2016-09-05):
如何使用一個Cds和一個LM358完成Cds感測電路?
Cds遮住時OPA OUT輸出0V,反之,Cds不遮住時,OPA OUT輸出5V

网友A:
不用LM358  用LM741即可   或是BJT其實也不錯  MOS好樣也搭的成  不過我的類比電路底子沒那麼厚實不敢敢確定哈哈

OPA接成比較器    還需要3顆電阻 兩顆是分壓用的ˊ這個決定了OPA的翻轉電壓 再來一顆則是跟CDS做分壓

其實就是X跟Y做比較   X是CDS跟一顆電阻 Y是兩個已知的分壓電阻  X>Y=Low   X<Y=H     那如果是X=Y 也許會震盪吧n_118|

网友B:
可以想見你家一定沒有Google,所以連google都不能進去,我用你的標題在google搜尋 -- LM358和Cds光敏電阻,在第一頁就有幾篇相關的資料了喔.

网友C:
同學...又來問作業了嗎?
SIMON 哥就不畫圖來害你囉...

這樣吧   我們談談 電路想法
1.  既然輸出電壓要0V 或 5V   那麼我們簡化一下  電路Vcc 供5V

2.  要判斷 光照條件 遮與不遮光      那  LM358 接成 電壓比較器

3.  電路裡  Cds 電阻值(正確說是通過電流) 會隨光照變化
     那麼 將你手上的  Cds 拿出來量量
     供5V接一個任意電阻Ra (例如10K 先當預設值)串在Cds 再接地
     直流電壓表 量Cds 對地
     改動上述Ra 10K/47K/100K ... , 使 V_Cds_照光 和  V_Cds_遮光  兩者電壓差異最大

       Ra 與 串Cds 之間  拉給 電壓比較器  輸入端  +/- 哪一點好?

4.  用 VR=  1~ 2倍Ra值     接 Vcc/接地 調中心腳電壓  (介於  V_Cds_照光 和  V_Cds_遮光  兩者之間  ;
    接 電壓比較器  另輸入端

5. 輸出情況顛倒時  對調電壓比較器的  輸入端  +/-
    為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LM358  用LM741即可   或是BJT其實也不錯  MOS好樣也搭的成  不過我的類比電路底子沒那麼厚實不敢敢確 ...

好的,謝謝你,我會先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學...又來問作業了嗎?
SIMON 哥就不畫圖來害你囉...

4.5 不太懂,可以請你在講清楚一點嗎,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想見你家一定沒有Google,所以連google都不能進去,我用你的標題在google搜尋 -- LM358和Cds光敏電阻,在 ...

我都有查過喔,就是不太清楚才來問的,你怎麼認為我沒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有查過喔,就是不太清楚才來問的,你怎麼認為我沒查?

會認為你沒查是因為沒有看到有任何實際的資料,一般有查google的都會把他看不懂,有問題的資料一起呈現出來,但是你沒有,記得在第一頁就有相關的資料了,那你怎麼查資料的呢?

google標題  : LM358和Cds光敏電阻
https://www.google.com.tw/?gws_r ... F%E9%9B%BB%E9%98%BB

网友:
引用 楼主:
4.5 不太懂,可以請你在講清楚一點嗎,謝謝你

你先畫出圖來  不清楚的也畫   畫完再談
以電壓比較器 基礎
  Vcc-Ra 串 Cds-GND   其中心腳   接 電壓比較器  +或-輸入端
Vr (1/2/3腳 )兩邊分別接Vcc/GND   ; 其中心腳   接 電壓比較器   上述輸入端  用剩的另一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LM358  用LM741即可   或是BJT其實也不錯  MOS好樣也搭的成  不過我的類比電路底子沒那麼厚實不敢敢確 ...

比較電路用的OPA最好不要選通用型OPA,可選用專用型比較器,次之則選低壓降型OPA,否則其在輸出端為"low"時,一般會在1V左右,無法被後方的數位電路判斷為"low".

网友:
你用電晶體就好,用LM358有點麻煩,成本也貴!
可參考有光敏的小夜燈電路。

网友:
網上找到下面這個線路,應該可以應用。

网友:
他八成 溜走了....
  我問問題, 給答案 就好 還說一堆...

看看是八成, 還是那二成回來畫圖,問問題...

楼主:
謝謝各位,我已經成功了,最近沒時間回,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