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年前的0~30V直流整流器

楼主(2016-09-05):
今天開機不知道啥原因突然店員直飆30V,可變電阻不管怎麼調都降不下來

量可變電阻-正常

拆開後發現紅色箭頭這棵電阻非常的燙
格式工廠DSC_0851 [最大闊度 640 最大高度
(綠色圈圈的二極體拆下來後補拍這張圖)

我用電表量綠色圈圈二極體
有發現以下情況
黑棒紅棒交換量有一邊趨近無限

請問這是代表這2極體有可能壞掉嗎?

网友A:
這好像是學校的實驗套件。。。。

网友:
對了。。。。懷疑就換掉。。。。。

個人判斷可能沒壞。

网友B:
用數位錶二極體檔測試,

看看導通電壓是多少!!

可變電阻沒作用,是不是該測量一下電阻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數位錶二極體檔測試,

看看導通電壓是多少!!

大大 有量過可變電阻..
數值可以從0跑到50

原本是用50K的可變電阻

之後我換上1M
還是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是學校的實驗套件。。。。

我不曉得是甚麼
只知道是很久以前家人拿給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有量過可變電阻..
數值可以從0跑到50

不能這樣換的!!!

原本用50K你改成大一倍的電阻值

當然它會有問題!!

网友:
2N3055也許不保了

网友:
這電源供應器是20幾年前的
工業電子丙級證照,術科試題的題目,考完就自行帶回家了

网友:
這東西我在朋友處也撿過,但是使用心得是,極不穩定,只能當測試時的電源供應,稍微轉一下電壓變動很大,尤其是調到高電壓時電表指針猛往右擺。

网友:
借一下你的圖,附圖中的功率晶体 CE 極可能打穿了,所以整流濾波後的電壓全降在輸出電壓上!

网友C:
723 可能也掛了!

网友D:
>店員直飆30V
請問一下你的"店員"一個月花多少錢請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店員直飆30V
請問一下你的"店員"一個月花多少錢請的 ...

阿..對不起 打錯字 手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3 可能也掛了!

謝謝大大的提醒 這顆我有量 但我忘了說結果

這顆是OK低

楼主:
目前已經修好了
結論應該是圖中紫色箭頭2222電晶體 GG了
格式工廠DSC_0851 [最大闊度 640 最大高度

用電表測試紅棒接B 黑棒接C 可以導通

換掉後就可以調整了

好高興阿

只是阿...電源供應器轉到15V可是電表量出來只有13V....
這應該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經修好了
結論應該是圖中紫色箭頭2222電晶體 GG了

這裡有電路圖 ( 15# )
可調電源供應器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43738-1-1.html

電壓表頭 校正 ==> 調整SVR 3

先確定 你的指針三用電表  精確度是否在你接受範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已經修好了
結論應該是圖中紫色箭頭2222電晶體 GG了

很顯然地,三用電表跟電源供應器上的表頭其中一個不準,拿個確定沒問題的數位表確認一下吧!

楼主:
完成了 結案
我用數位電表核對調整到正確電壓

非常謝謝大大們的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這台印象中是考試的題目做出來的雞子沒有錯耶....
殘值..賣價應該還有幾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