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又是YF-370A歐姆檔刻度問題

楼主(2016-09-06):
前幾年在版上提出過歐姆檔刻度標示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42362-1-1.html

這幾天整理儀表時,發現另一顆使用多年的YF-370A歐姆檔刻度也是很奇怪,出問題的地方跟上次不一樣!

▼大家是否覺得電阻2~5這段刻度怪怪的?

▼放大寫真,2~5這段畫成5大格,每大格0.6,在Rx1K檔時3KΩ要看哪裡?

正常電表2~5這段都是畫成3大格,剛好是5-4-3-2,畫成5大格用意在哪裡?

這種近似亂畫的歐姆檔刻度各廠牌都有,但出現在宇鋒電表機率似乎特別高,實在想不通這有何特別用意?

2012年發現前一篇問題時有mail向世駿公司(原宇鋒)請教,至今仍是石沉大海完全沒有回應,從今以後大概不會再購買該公司任何產品了。

网友:
大大:

猜是各範圍內誤差值曲線不同因素

网友A:
應該是標示錯誤了.

网友B:
找一些可變電阻跟4位半電表就可以驗證刻度了

比如些先在電表上調整成1歐姆  然後接上去 看看指針擺到哪裡 接著調成2歐姆 以此類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標示錯誤了.

肯定是標示錯誤,只是早期YF-370曾經正確過,後來出的卻有問題,不同時期買的出問題的地方不一樣,感覺上似乎為了某種因素故意這樣做,如有著作權或專利權需要付權利金才能用,要不然實在很難理解電表老廠會出這種錯誤!

下圖是另一顆古老厚殼YF-370A,2~5這段就是正常畫三大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些可變電阻跟4位半電表就可以驗證刻度了

比如些先在電表上調整成1歐姆  然後接上去 看看指針擺到哪裡  ...

我正打算這樣做,用細字投影筆在2~5這段畫正確刻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標示錯誤,只是早期YF-370曾經正確過,後來出的卻有問題,不同時期買的出問題的地方不一樣,感覺上 ...

可能原因:
1. 單純出錯
    不能說的XX....

2. 專利問題,故意出錯.
   以免被告 要賠錢

3. 專利問題,故意出錯.
   故意出錯. 讓抄襲 有一樣的錯誤(抄襲證據)...

註:導航須要有圖資,但圖資要花很大的人力物力,
曾有圖資業者故意在特定地方弄錯,抄襲者錯在同樣的地方,就.....

感覺 1. 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