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MARK M4HQ 是什麼功用?

楼主(2016-09-06):
M4HQ
有2支腳是接在I2C 的線路上.
上網找不到相關的資料.

M4HQ

M4HQ

网友:
可能是XC6368C463MR.自行參考page 411的編碼方式(輸出4.6V,頻率300kHz)
http://www.datasheetarchive.com/ ... ce32/M/XC6368C463MR

网友A:
一般4碼的絲印,只要輸入前3碼即可搜尋.
絲印搜尋網址:http://www.smdmark.com/zh-CN/ic-16995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有 i2c 介面

有可能是         24LC08B-I/OT

謝謝! , 真的是這個.
有EEPROM 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4碼的絲印,只要輸入前3碼即可搜尋.
絲印搜尋網址:http://www.smdmark.com/zh-CN/ic-169952.html ...

哇, 好用的網站.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