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鋰電池充電方式(CC與CV)

楼主(2016-09-06):
1. 對於充電式電池的充電方式,基本上可參考廠商的建議(參考datasheet,先使用定電流方式充電-快充,再改為定電壓充電-慢充),影片中使用的是型號為NCR18650B自帶保護板的鋰電池,容量為3400mAh,建議充電電流為容量的1/2,即使用定電流(CC)1.7A對其充電,直到電池電壓上升至4.2V時,改為使用4.2V定電壓(CV)充電,若可能限時在4小時後切斷充電電源.
鋰電池資料:https://www.math.ubc.ca/~wetton/papers/NCR18650B.pdf

2.內部保護板主芯片資料,請參考http://datasheet.sii-ic.com/en/battery_protection/S8240A_E.pdf
3.請注意,一般你桌上型的可調式電源供應器,並不具真實定電流(Constant Current)功能,即使面板上具有CC的LED指示燈號,在你看完影片中的說明後,你應該要了解其中CC真正的差異.

网友A:
請教一下您有提到第三點說一般電源供應器不是真實定電流的問題.
是指有的電源供應器設實際上切換CC模式是靠IC去偵測過電流而關閉輸出,
導致輸出電流並非表面設定值,或是根本無法設定.不知道是否類似我敘述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您有提到第三點說一般電源供應器不是真實定電流的問題.
是指有的電源供應器設實際上切換CC模式是靠 ...

一般電源供應器的CC燈,是指限流作用,此電流會隨電池電壓的上升而下降,並非一直維持真實的恆流功能.

网友B:
一般的傳統類比電源供應器要能夠提供足夠的定電流必需要有足夠的壓差(可能為 0.6V),輸出功率晶體到負載端之間檢流電阻上的電壓,與其使用電路有關每機型都不太一樣原廠規格也沒提到可以自己去測測看。
圖例,就是 Rsc 上頭的電壓比需滿足 uA723 內部的電晶體才能達到定電流。
其實一些比較專業的電池充電器也有這個現象只是這個壓差比較小(可能為 0.1V),利用檢流小電阻與 OPA 可以讓靈敏度提高定電流線路的特性變好。

對電池而言這也是一種保護,電壓快要足夠時電池會開始發燙,這時改用小電流去充電比較保險。因為電源內部壓差不夠無法維持恆定大電流的特性只是剛剛好而已。
用實驗電源去當臨時的充電器不是不可,只會充的比較慢而已,就是因為充電的後期無法提供足夠的電流,一樣不必擔心過充的問題。

專用的電池充電器有幾個特長,充電快(定電流足)、能夠充串連的電池達到 6S (1S 就是一個 4.2V 的電池)、平衡充電或放電(對串連的電池組是必要的)、能夠選擇電池種類(不必人工記憶設定電池電壓)、有實際充電電力 mAH 的換算讀數顯示。

一台好用的泛用充電器在這個時代也是必要的。

网友:
就論VI曲線而言  通用型電源供應器確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定電流  也不是學理上的電流源
如果是一台真正意義上的電流源   輸出電流將不隨著時間與負載阻抗變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電源供應器的CC燈,是指限流作用,此電流會隨電池電壓的上升而下降,並非一直維持真實的恆流功能. ...

了解,謝謝解說

网友:
其實以前GSM手機都會送副廠的電池,充電器,大家應該都有不少個....

其實那個充電器把它拆了,改成18650的充電器,很方便用喔!!

就買個186502電池盒,把正負接到充電器的輸出!!充飽還會有指示燈~~

眼花了!!原來是討論充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傳統類比電源供應器要能夠提供足夠的定電流必需要有足夠的壓差(可能為 0.6V),輸出功率晶體到負載 ...

duke大,有推薦的好用泛用的充電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duke大,有推薦的好用泛用的充電器嗎?

如果功率不大 iMax B6 便宜又好用,有很多山寨貨各種價錢都有。
也能裝上開源的韌體將功能與特性再提升一級。
線路圖也有如有故障自己修理也不是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