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機板電容拆卸後無法除錫

楼主(2016-09-06):
各位前輩好

小弟主機板上的電容拆掉後,有些錫還留在孔洞中

請問洞中的錫該怎麼去除呢?我搞了好久都搞不定
教教小弟吧~ 感謝在感謝!

補充內容 (2016-9-7 06:35 PM):
9.7  同事使用熱風槍吹30秒,搞定

网友:
用吸錫器~沒有沒關係
用根針在烙鐵加熱時穿過就好~ 用牙籤也是可以的
加油~這個不難

网友A:
吸鍚線、牙籤、針頭都可以的,一般的吸鍚器可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專業維修人員都使用電動吸鍚鎗!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的教導!!

我用吸錫器吸不起來,感覺好像是沒吸力,表面已經凹一塊了,但是洞裡的還是無動於衷。
會不會是我烙鐵的接觸點不對呢?

那使用針頭及牙籤的技巧是怎麼操作呢?好比針頭來說好了,若成功穿過洞了,但拔出來焊錫會不會還是卡在洞上面呢?

网友B:
我是直接用瓦數大一點的把它溶掉,60W或是兩段式的烙鐵都能用吸錫器吸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用瓦數大一點的把它溶掉,60W或是兩段式的烙鐵都能用吸錫器吸出來 ...

我的烙鐵的溫度已經開到480度了,這樣的溫度夠高嗎?謝謝~

网友:
用熱風槍 將旁邊加熱 配合烙鐵 吸錫器

网友:
用一些些錫上去,多一點錫比較好熔化

网友C:
用牙籤

要先用美工刀削尖,在後面頂著。。。。。錫軟了自然會通。。。。

我覺得用牙籤這方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牙籤

要先用美工刀削尖,在後面頂著。。。。。錫軟了自然會通。。。。

原來牙籤這麼好用~~

网友:
三太子上次發的『指捏鑽頭』哩,都不拿出來用。

网友:
使用牙籤有個好處,不會沾鍚!若是用針頭最好先燒過,有點黑黑的,也有不沾鍚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的教導!!

我用吸錫器吸不起來,感覺好像是沒吸力,表面已經凹一塊了,但是洞裡的還是無動於衷 ...

我都是用針頭...但是一定要選不鏽鋼的

用電鍍的針頭...很快就會沾到錫...那就拔不出來了

牙籤的話...要選竹子材質的....才夠硬...擋卡久!!!

网友:
如果您目前烙鐵不是很好
如果您不是常常維修(偶而手癢修修東西)
建議您花4-500元買支20-160瓦 10秒瞬熱電烙鐵
加上吸錫槍清一清 應該可以解決大部分問題(VCC或地線太大片)
您烙鐵480度有時並沒有適時傳導到解焊物上
烙鐵補溫度慢了 也沒辦法除細洞的錫
不然就練練功 也許會有樓上大大們的好手藝
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的教導!!

我用吸錫器吸不起來,感覺好像是沒吸力,表面已經凹一塊了,但是洞裡的還是無動於衷 ...

....好比針頭來說好了,若成功穿過洞了,但拔出來焊錫會不會還是卡在洞上面呢?...

成功穿過洞了,移開烙鐵...等錫略冷就硬化了...就可以拔出針頭/牙籤等

個人是不建議 [細鑽針] 因為當你忍不住轉動鑽針時 會割傷銅孔壁

网友D:
我是不除錫的工法!!

反而要加錫!!

利用有鉛錫,溶化後,直接把電容拆下或穿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除錫的工法!!

反而要加錫!!

這方法我用過 確實可行

楼主:
報告各位前輩

我今天早上嘗試又失敗了,本來牙籤那招快要成功,但洞始終不夠大,拔掉牙籤又加錫上去,想用吸錫器吸起來又吸不起來,然後想再次嘗試用牙籤穿過來也穿不過來,真是有夠難搞的。

我覺是洞太小,洞大一點的照各位前輩的建議都可以成功,且是否地太大,不好加熱,始終無法正常均勻受熱,導致牙籤也穿不過,吸錫器也吸不起來的窘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各位前輩

我今天早上嘗試又失敗了,本來牙籤那招快要成功,但洞始終不夠大,拔掉牙籤又加錫上去,想 ...

你的工具,補溫不夠,先加有鉛錫,在嘗試看看!!

网友:
0.8mm鑽頭,鑽過去就好了吧,對準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各位前輩

我今天早上嘗試又失敗了,本來牙籤那招快要成功,但洞始終不夠大,拔掉牙籤又加錫上去,想 ...

洞不是原因。。。。。

用焊油並在烙鐵頭上加點錫。牙籤在後面頂著,不必用吸錫器。

另外,不必堅持要把錫吸乾淨。能上電容就行。。。。

一般這種不好處理的,我只會吸空一個洞,另一個洞在裝上電容時用烙鐵加熱直接通過。

网友:
零件面 朝上 , 去加熱 底部後面 銲錫
正面銲錫 , 會陷下 一凹洞
電容腳 剪短些 , 壓放在 凹洞
底部 銲錫 , 兩點 快速 同時加熱
一融錫 壓下電容 , 一邊加熱 去壓到底

网友:
一般接地腳最不容易吸,烙鐵w數要高的

网友:
這麼厚工????????

就我看來就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而已 ~~ " 銲槍 瓦數不夠" ~~~

==============================
主機板尤其是 CPU 周圍的小電解電容,多有一腳是接地端

你的焊槍瓦數不足,就算你搞到銅箔掉落,一樣還是吸不掉錫

我個人是用~槍型 HAKKO 981 有瞬間加熱功能 20W~130W
這樣才夠力

网友:
一般人只注意烙鐵的瓦數,其實"回溫"速度更重要,
大面積接地會讓溫度迅速往下掉,恆溫烙鐵雖然
可以補償溫度,但是還是無法讓頂層到底層的焊錫
在極短的時間同時熔化.
無法同時熔化焊錫,即使使用針頭或是牙籤,還是很難
從層頂層貫穿到底層.
好一點的恆溫烙鐵溫度補償的速度快,在很短的時間
之內就可以補償到設定的溫度,對付通孔因為焊錫
阻塞會輕而易舉.

楼主:
各位前輩

下班前我又去試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烙鐵使用刀型的關係,都無法均勻受熱。
最後同事看不下去,也來幫我一把,他也是使用刀型烙鐵失敗,最後使出終極大絕招"熱風槍"
開470度在孔上面吹,吹個約30秒,吸錫槍一吸就馬上全部起來了,乾乾淨淨。

換上新電容

焊的超級醜

話說小弟沒有熱風槍,之後遇到這種情況該怎麼辦?牙籤跟針的方式我想應該是受熱不夠的關係。
不過買台陽春型熱風槍好像也不錯,這台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

下班前我又去試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烙鐵使用刀型的關係,都無法均勻受熱。

買東買西的亂買,不如去買HAKKO烙鐵。。。。。

我拆電容還沒有動過熱風槍。。。。。

別人行,你一定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

下班前我又去試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烙鐵使用刀型的關係,都無法均勻受熱。

類似這種二合一的也可以。。。

网友E:
我覺得我的方法是錯的,我以前用鑽尾,鑽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我的方法是錯的,我以前用鑽尾,鑽過去,

應該怕會受傷吧~

但是也不失是個好方法!
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吸鍚線、牙籤、針頭都可以的,一般的吸鍚器可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專業維修人員都使用電動吸鍚鎗! ...

其實面對這種大面積鋪銅,連我的472D也沒轍。我都是一端用烙鐵尖端插到洞裡,背面再用電動吸錫器吸一下就可以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覺得我的方法是錯的,我以前用鑽尾,鑽過去,

小手鑽可以用沒錯啊,只是口徑要選一下

我看網上一堆行家都說用0.7甚至0.8的去鑽

但是我個人手拙,只能用0.6mm的,那個大小跟電容腳差不多
用過0.7mm的鑽過,但是鑽完以後感覺焊點也被刮掉了,不太好上錫
可能還是要手感吧.

話說,主機板的這區電容是挑戰難度最高的吧,焊孔小,然後鋪銅也大

試過主機板這各,後來發現,像是電源供應器或是LCD的電路板
那個孔真是讓人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面對這種大面積鋪銅,連我的472D也沒轍。我都是一端用烙鐵尖端插到洞裡,背面再用電動吸錫器吸一下就 ...

特尖型烙鐵還沒用過
下次來去電子材料行看看好了
感謝分享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手鑽可以用沒錯啊,只是口徑要選一下

我看網上一堆行家都說用0.7甚至0.8的去鑽

下次有機會試試高階一點的顯示卡,單用烙鐵拆裝那個真的會叫人痛哭流涕,"看"聲連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