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明基 BENQ X42T XT4242 有待機紅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6-09-06):
客戶的電視,掛壁的帶回來修,沒腳架。

正面有紅燈不開機

背面

型號

背蓋打開機板的位置

電源板測量這區都無電壓,接地都通了

電源板型號

SB5150 蕭特基二極體 5A 150V 故障一顆

四顆全拆了,就全換了。

可以了

測試熱機中

网友:
恭喜完修,蕭基特二極體都壞了,Oh my God ,內情不單純哦!

网友:
恭喜完修^^感恩分享

网友:
難得有軟的賺到,應該被雷打到吧,只壞橋整讚哦~~

网友:
恭喜semli大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真好!新台幣又入袋了!加油

网友:
好手氣.....恭喜~恭喜~

网友:
有技術才能找到原因,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 完修~~  謝謝分享n_116|

网友:
會壞這裡真奇怪!

楼主:
其中一顆壞,有可能二極体QC不良。

网友:
撿到軟吔!

网友:
有過神!軟柿好也。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