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DL-32EX700 紅色殘影更換排阻後變成不開機了

楼主(2016-09-06):
KDL-32EX700 紅色殘影更換排阻後變成不開機了  不知道是否版的高手前輩們  能幫我看看嗎

网友:
我遇到過二種情形
1.排阻重焊
2.排線重插(到tcon或面板的排線)

為避免找不出原因,我都一次換一邊的三顆排阻,
供電沒問題再換另一邊的三顆。
這樣如果有問題比較好找出原因。

网友:
你真的認為從這張照片別人就可以找出不開機的問題點嗎?

网友:
換排阻要很細心&耐心...

楼主:
抱歉昨天維修失敗太傷心了  又晚了沒補上新圖
之前的大大告知TCON有故障  所以更換

tcon

tcon

更換後狀況變輕微了 但還是有畫面殘影現象
就在查到主板的排組
  圖上那裡有一組為開路
但  我更換排阻後  接上去 電視一開(綠燈亮) 就立刻關閉(變成紅燈亮) 我一查發現 LVDS的排線卻在我更換的那個腳位  出現焦痕  之後  就再也都是 電視一開(綠燈亮) 就立刻關閉(變成紅燈亮)  是不是主板燒了.... 是否有測試方法可以確認主板好壞  還是有大大可以幫我 我帶去求救

楼主:
抱歉圖片不清楚  補上圖

网友:
你的圖是~原本NG的圖片還是你更換後的圖片呢?

原板是"磁珠"不是排阻~而你說你換了排阻,但我看你的圖片上面並不是排阻

不知道你到底是換了甚麼東西上去?

楼主:
圖片是後來拔掉了      我ˋ換了【海洋液晶】全新4D02 0402 8P4R 貼片排阻 阻值22R 誤差5% 液晶主板 邏輯板常用(100PCS)   這一個上去  之後不開      再換回原來(ˋ原來故障 )的電視也打不開了

楼主:
補上圖 最上面那組 開路

网友A:
紅框處是不是有零件沒有上

楼主:
一修大大 右上那個是我拆掉的  我把舊的再換上去(舊得本來會開機 有一處開路 裝機會開 只是殘影)  換回後 就都還是不開機了 至於下方 本來就是空的

网友:
裝上新零件後有再用電錶測量一下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紅框處是不是有零件沒有上

紅框那邊來就沒零件~ 你放大圖片來看,銅箔已經連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紅框那邊來就沒零件~ 你放大圖片來看,銅箔已經連接~

我手頭這塊忘記是 32多少的了,我手頭這塊是有零件的

楼主:
熊大  裝上時 有量過  都正常才上機  但就不知道為啥  突然開了熄掉  我就發現LVDS上面有黑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熊大  裝上時 有量過  都正常才上機  但就不知道為啥  突然開了熄掉  我就發現LVDS上面有黑 ...

那接腳與隔壁的接腳有量過嗎?

楼主:
熊大 當時為了確保沒有短路  有量過  蜂鳴檔沒叫 數值26X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