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個電源相關IC燒壞掉,型號無法辨識,能否找到代用品

楼主(2016-09-07):
前輩們好

我不是電子科系相關
只是對於DIY組裝音響電路有興趣
所以會想去自己研究電路

最近我壞了一台繪圖螢幕
是Wacom Cintiq 12WX的液晶轉換盒

由於某天我不曉得是壓到他的甚麼東西
突然就傳來裡面有東西燒掉的味道

後來這顆繪圖螢幕仍舊能用
所以我就還是將就用

但最近終於打不開了

原本想找有沒有額外的液晶盒可以直接購買處理
但可惜因為是舊機型找不到

且似乎也找不到有人能維修
所以就想自己嘗試找出問題解決看看再說

由於是繪圖螢幕
而不是單純的螢幕

這個轉換盒裡面除了有LCD訊號處理的電路以外,似乎也包含了繪圖筆電路的部分
所以其實也不知道要不要PO到液晶螢幕區

首先這是繪圖螢幕的樣子

這是轉換盒

前方的插槽直接連到螢幕上面

螢幕供電也是透過這個轉換盒
顯示的部分透過DVI傳輸訊號
而繪圖偵測的部分則是透過USB

要打開繪圖螢幕
就搬動螢幕左上角的開關即可

搬動開關後
螢幕就會亮
Windows會聽到有裝置插入的音效(如USB隨身碟插入那樣)

症狀:

正常情況下
如果螢幕被關閉
左上角的所有燈號會消失
如果打開的話
螢幕有訊號的情況會藍燈
沒訊號則是橘燈

而當轉換盒有東西燒掉之後
繪圖螢幕呈現
當螢幕關閉時
燈號則會是亮橘燈
而打開螢幕後
該燈號就會變藍燈,並顯示畫面

當時我估計可能有擔任切換開關的IC已經燒燬
不過螢幕因為還能用
所以我就不去在意它

而現在不能用的情況是
無論如何開關螢幕
都不會亮燈
螢幕也沒辦法使用

但是有一次僥倖動到了轉換盒後
螢幕又再次亮起來了
可是把轉換盒電源拔掉後
在插上去就又完全失效了

也就是說
可能那顆燒毀的零件半殘了
會因為外力而影響功能

我後來拆開轉換盒
長這樣

燒毀的IC位置在這邊

這照片是IC已經斷腳的情況了

最早我拆開時
IC仍舊留在板上
但是已經燒成灰
看不到型號了
我稍微撥動IC
IC的碎片就自己分離
跑到不曉得哪裡去了

經目測來看
IC封裝是SOT 32

而我想說透過電表去查IC所連接的腳,最終是連到了哪些地方
來回推說這顆IC可能是跟甚麼相關的

查到的結果是
這顆IC是跟電源相關的

但是我不知道
這顆IC到底會算是以下哪種
1.開關型
2.穩壓型
3.其他?

而如果是穩壓型的話也有個問題
24LC21A1貌似是顆可程式化IC(這領域我不懂,我猜的)
但是他的文檔寫說電源輸入可從2.5V到5.5V
所以我沒辦法猜說到底穩壓IC到該怎麼選用
(24LC21A1文檔連結,由於我權限還不能貼URL,不好意思)

另外文檔中所謂的交流特性我不是很懂
這一段我不知道要不要去理它

Vcc= 2.5 - 5.5V
Standard Mode

Vcc= 4.5 - 5.5V
Fast Mode

貌似輸入電壓不同,工作頻率不同?
這個地方我完全不懂

想請教各位前輩的意見如何?
這種情況下能猜得出代用品的IC規格嗎?

附帶一提
我想說工廠在製作電路時
有沒有可能會有同一種IC使用在電路板其他地方
於是就碰碰運氣找找看
我在背面發現有三處使用同是SOT 32封裝的IC
型號是 t1A 07(07是寫橫的)
但這顆IC我真的查不出是甚麼東西
給前輩們參考

補充內容 (2016-9-8 02:04 AM):
封裝寫錯了
是SOT 23

网友:
1.看看是不是這顆?
2.有燒燬處比較清楚的放大圖嗎?

网友:
左邊那2科應該是一樣的!!

网友:
燒燬處那幾顆八隻腳的應該都不是電源IC
有沒有比較清楚的照片?

网友:
建議可以先清乾淨點再拍一張清楚的近照,會讓大家比較好分析

楼主:
我把周遭的黑煙殘留物去除掉了
也把一個留在接點的脫落引腳加熱去除掉
這樣比較好看清楚
有一個焊點在IC脫落後也一起掉了

to lazy104

那3顆8腳IC確實不是電源相關的
個別型號是24LC21A1和24LC32A1
我查文檔應該是跟邏輯控制相關的IC

我的意思是
損毀的IC的輸出腳均連到了這幾個IC的電源供應腳
所以猜測損毀的IC本身是電源相關的

藍色的虛線是用電表量測
確認是直連狀態

网友A:
可以嘗試再追藍色的線。在查其他IC的電源需求。
寬電壓的常見作用於被讀寫IC。不管要用這棵24XX的是5v或3.3V等的控制器都可以用。
只要電源是相同的。
所以要找是誰用24XX就有機會找出來。
也可以追蹤 24XX 的訊號線。如 SDA, SCL 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周遭的黑煙殘留物去除掉了
也把一個留在接點的脫落引腳加熱去除掉
這樣比較好看清楚

零件位置標示為D10, 應該是二極體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嘗試再追藍色的線。在查其他IC的電源需求。
寬電壓的常見作用於被讀寫IC。不管要用這棵24XX的是5v或3.3 ...

除了24XX使用這個電源外
還找到一顆IC也是用這個電源

IC寫著CU257
我查了似乎是這顆SN74CBT3257

不過這顆貌似也是寬電壓
-0.5V ~ 7V都可以

另外24LC21A1有左邊跟右邊兩顆

右邊24LC21A1:
SDA與SCL都接了一個 2.2K 電阻,並聯接到了 Fli5962h-lf這顆的同一腳位
Fli5962h-lf應該是處理LCD畫面的IC,看介紹文檔裡面有OSD選單的模塊
不過Fli5962h-lf我還沒找到腳位文檔,所以不知道他連的腳位作用是甚麼

左邊24LC21A1:
SCL串了一顆 2.2K 電阻 連接到了損毀IC的輸出腳
SDA串了一個 100 電阻 連接到 SN74CBT3257的 5 Pin (2B1)

到了這邊我還沒辦法猜出來損毀的那是甚麼東西 TDT
或許說不定真的只是開關二極體

SMD型電阻的辨認我第一次看
目前看過兩個數值
以下是我的理解
有錯請糾正

222 = 2.2K
101 = 100

上面的電阻數值其實就是這兩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位置標示為D10, 應該是二極體類的...

喔喔喔喔

原來那些標示碼是有意思的喔
查了一下才發現原來首字母就是元件類型的意思

不過有SOT23封裝的二極體
我目前查有開關、穩壓、齊鈉

我想應該不是齊鈉二極體
也就是說可能是開關或穩壓其中一個摟?

還是說其實直接嘗試換看看比較快?
我覺得元件燒壞,僅僅是晃動一下轉換盒就變成可以使用
說不定只是+5V腳位剛好導通了就能使用了
如果是這樣
開關二極體的可能性是不是比較大?

网友C:
使用BAV99, 這一顆看看吧.....

网友:
換上之前週邊在檢測一下 . 以免二次傷害........

楼主:
我今天測試一下
USB接上去時
繪圖板模組的部分是可動作的
但是DVI插上去後
電腦沒辦法正常抓到螢幕

就之前抓的線路來看
估計藍色線段的電源供應電路
應該是啟動LCD控制IC的部分
當DVI插上去時
+5V隨之供應
然後啟動LCD控制電路的部分

我測試性的將損毀的+5V腳直接連接到藍色線段的腳
然後將DVI插上去後
螢幕就正常運作了(雖然燈號的部分仍舊不正常,待機時候橘燈不會亮,不知道是不是LED燒壞)

當初原本要考慮那個損毀元件是不是穩壓二極體
可是想想穩壓二極體基本上都會有壓降

而藍色線路裡面的元件基本上都能夠吃5V的電 (除了fli5962H-lf這顆我一直不能確定)
實在沒有必要去做壓降並穩壓

再者我去查了幾個SOT23封裝的穩壓二極體
他們的Vin都是在上方的Pin(藍色線路)
這樣線路是搭不起來的

所以考慮應該就是開關二極體

不過現在始終有個點我沒辦法確認
就是藍色線路有通到Genesis fli5962H-lf這顆LCD 處理器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這顆IC的腳位文檔
所以沒辦法確認這邊的用途

這顆似乎可能是被收購的
在那之前是ST製造的

不知道前輩們誰知道怎麼找到這顆IC的文檔?

另外我還有個疑問
照測試來說
DVI插上去會供應+5V,去驅動LCD的線路
讓繪圖螢幕能夠顯示畫面

但這樣來說其實只要將兩隻腳連接在一起即可
應該不用額外的元件才對

除了以下目的我想不到其他原因
1.防止逆電流
2.防插入時的突波

開關二極體有這種效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BAV99, 這一顆看看吧.....

BAV99我去查了一下
原本我還看不懂為什麼開關特性跟我想的不一樣

google了一下別人用BAV99在電路上的應用
發現適用我的這個狀況

不過在買BAV99使用之前我想搞懂一件事情
希望前輩們不介意告訴我

一般二極體符號是這樣

左邊陽極+ 右邊陰極-
電流是左往右流 (電子流則相反)
反向的話電流超小

但是BAV99的特性圖卻是這樣

我板子的腳位
1 = GND
2 = +5V
3 = Vout

+5V應經2從3流出

可是如果依照傳統二極體的標示來看
BAV99的2 -> 3 這樣子應該是逆向偏流才對
怎麼會流的過去?

但網路找的,別人卻都是用這種接法
這讓我很疑惑

另外這句話是否解釋了我上一個有關"開關二極體"的問題?

"是箝位線路,但對湧浪(Surge)及靜電(ESD)仍俱相當的保護能力。"

不知道理解正不正確

网友C:
引用 楼主:
BAV99我去查了一下
原本我還看不懂為什麼開關特性跟我想的不一樣

你的問題問錯人了, 我不是專家我不會你所問的問題, Sorry

根據你附圖的說明, pin1是GND, pin2/3是+5V, 而pin2是接DVI的, 所以我推測pin2是後端, pin3是前端
我不知道電路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就這區域來看, 上電應該就可以確定, 是不是使用這一型的二極體??
可是24LC開頭的記憶IC, 在此狀況下上電會有紀憶Lose風險, 所以我會以查線路確認pin2/3該是往那個方向??

當然你也可以pin1/2間接二極體, pin2/3直接連接, 只是少了一份保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問題問錯人了, 我不是專家我不會你所問的問題, Sorry

根據你附圖的說明, pin1是GND, pin2/3是+5V,  ...

那這個部份我會在自己查查資料

至於+5V供電的部分
因為這是繪圖螢幕,DVI接頭是接收端,所以那個+5V是由顯卡發送過來的
根據網路查的說明
發送端的+5V用於熱插拔檢測機制使用,EDID存儲器也是透過此電源供電

所以送電方向是 2 -> 3

不過網路查某些電路使用BAV99的送電方向也是2 -> 3,所以我再找找資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