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UV燈管對於電路板維修的用處

楼主(2016-09-07):
電路板上最容易因電容器的漏液,造成周邊元件的漏電,甚至引起銅箔線路的腐蝕斷裂,這有時並無法使用肉眼輕易查出,本篇介紹使用UV燈管的照射,可更容易觀測出此類問題發生的位置,有興趣的朋友,請一同進入影片中學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0qTOLBhlVs

网友:
紫外線對人體有一定的傷害,切記做好防護措施,尤其是眼睛,皮膚等。

网友:
想要古銅色的肌膚,這種燈光最速成!!

网友A:
這影片前面部分之前有看過,後面UV就沒有了

影片從43分鐘開始說明UV燈的的種類,主要是要safe安全UV燈,不然UV光可是會"傷眼的"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影片前面部分之前有看過,後面UV就沒有了

是的,UV依其波長又可分為UVA/UVB/UVC,這裡選用的是UVA,應是俗稱的黑燈管,對人體的傷害算是較輕微的.

网友B:
黑燈管
可在驗鈔機&夜店
看到其蹤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燈管
可在驗鈔機&夜店
看到其蹤跡

看來用途還挺廣的,大家多多來發揮其特長.

网友C:
原先有三支10w黑燈管,不知用途

去年烘碗機懶得去買紫外線燈,就裝一支給客人去了

TLD 10W-08 PHILIPS Special fluorescent lamps.pdf (624.11 KB, 下載次數: 8)

网友D:
幫學姊問的....
有木有 什麼燈一照之後 WISH偷藏的私房錢  馬上現形的....

网友:
在這群中學習都的很多。你們更樂於分享,確實很多謝你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幫學姊問的....
有木有 什麼燈一照之後 WISH偷藏的私房錢  馬上現形的....

紫外線.....學姊一回家就用紫外線燈管掃瞄家中臥房......看有無不明液體痕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先有三支10w黑燈管,不知用途

白色的UV燈管就是一般UVA燈管,含有不少可見光
黑色的UV燈管是俗稱的黑燈管,也是UVA燈管

黑燈管又稱BLB燈管,與白燈不同在螢光粉,黑燈加入的粉可以把可見光減少,增加UVA的強度
視覺上亮度比較低,但是螢光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