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幫晶體管測試儀 做外殼

楼主(2016-09-07):
用三合板+美工刀裁切+沙紙磨平+白膠+漆透明油漆

网友:
好創意,看來有點像遊戲枱!

网友A:
個人一點小建議:

晶體測試儀的電池耗電很快,若你不使用時不拔掉,很快就會電壓不足了(可能1個月就電量不足)

建議你電池拉出來再DIY一下改成可隨時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一點小建議:

晶體測試儀的電池耗電很快,若你不使用時不拔掉,很快就會電壓不足了(可能1個月就電量不足) ...

我用9V充電鋰電池650mA 電量不足就解決了.

网友:
耗電問題只需跳一下線就可以解決了~
此台檢測電池電壓的分壓電阻輸入端目前是連到電池端,將這改拉到 78L05 的 Vin 及可~
底下也有說明,只不過是手持的那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56588-1-1.html

网友:
讚喔!讚喔!!讚喔!!!讚喔!!!!讚喔!!!!!

网友:
氯仿 又稱為 壓克力接著劑

以前 我家樓上 , 是做 壓克力 模型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