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幫我確認這個印絲

楼主(2016-09-07):
U4

U4

這個U4的印絲看起來像"A501"又像是AS01,我認為是A501
不知各位看法如何?.....因為我要確認這東西的真實身份才能
繼續修下去

网友:
A471大,
你是新手?????

我看像是AS01

网友:
魔看也是AS01

不知是否為貼片(RT9167-50PB)??

【用途】 低壓差線性穩壓電路

【性能參數】
      採用雙列5腳SOT-23封裝。工作電壓 2.9~7V,最高8V,穩定電壓為5.0V(±2%);工作電流低至80μA,電壓差為350~450mV時,輸出電流為300mA,空載時靜態電流為90~150μA;最大耗散功率為0.4W;工作溫度為-40~125℃。

【互換兼容】
RT9167-50PB RT9167-50GB

网友A:
A大, 這是什麼板子稍微說明一下, 把週邊線路也一起拍一張吧.
這樣比較好推敲...

個人也比較傾向AS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A大, 這是什麼板子稍微說明一下, 把週邊線路也一起拍一張吧.
這樣比較好推敲...

周邊圖在螢幕維修討論區中我那篇ACER AL1715維修文章的那塊面板的T-CON上....

因為我不知道它真正的身份,我無法肯定他的用途~~~~因此無法維修

前輩說它是一顆OPA,如果印絲是AS01,查AS0....可能會是顆RESERT產生器
如果是A50,那它就是一顆OPA.....

楼主:
坦白講我也不知道哪個才是對的~~~~所以才問大家到底這顆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周邊圖在螢幕維修討論區中我那篇ACER AL1715維修文章的那塊面板的T-CON上....

因為我不知道它真正的身份 ...

如果是OPA, 那可能是 EC5561 這顆
http://www.ecmos.com.tw/userfile ... 20093493056571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OPA, 那可能是 EC5561 這顆
http://www.ecmos.com.tw/userfiles/product/prd_2610200934930565715. ...

可能喲,你怎會找出這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喲,你怎會找出這個的

當然是請求孤狗大神協助......

尺寸大小推估為 SOT23-5
文字標示推估為 AS01
綜合以上詢問大神, 給的幾個可能中就有這個!

只是規格標示與實物有差(少下面一排字), 尚找不到實體照片佐證, 仍然只能處於推論的階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是請求孤狗大神協助......

尺寸大小推估為 SOT23-5

嗯~~~~根據IC周圍的電路來看,是OPA的可能性比較大~~~但不排除其他可能

因為故障症狀很奇特,你說它壞似乎又沒有(因為可以持續工作到關閉顯示器再開)
你說它正常似乎又沒有,因為第一次開顯示器它畫面顯示異常...
摸摸電路卻可以恢復正常...

我想去查查到底是誰影響了誰導致這種故障情況...看看運作條件是否正常、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