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石英鐘(不走或走走停停)

楼主(2016-09-07):
什麼都會修的迦小,說穿了:就是沒專業。三太子陽花水性,人情債欠一堆
債主們最好使用可口的櫻桃番茄、鮮雞蛋......來攏絡三之心

全台供料最齊全的小家電材料供貨商:駐地確在偏遠的新竹

TCY786龍哥神通廣大,什麼西郎材料都找的到,是三太子崇拜的偶像

太子爺收到的安鮮蛋中,確實有暗渡陳倉,夾帶了布穀石英鐘

日製石英布穀鐘,鍊條、重錘為裝飾品
石英鐘有點歷史,當然是不能再運轉

整點音樂報時+舞群,布穀鳥

兩顆馬達+兩顆1號電池運作

機芯分解前要做標記、照相,以利日後回裝

石英鐘的PCA常因電池漏液而腐蝕,多是報廢的原因

如果能想辦法讓"秒振輪"振盪,就有修復的希望

受腐蝕的PCB執行局部清洗

曬乾、烘乾,隨君意~

清洗、乾燥要完全,已確保日後腐蝕不會再傳染擴大

外供1.6V給機芯,"秒振"不會動,就要繼續解檢...

左邊的馬達由指針開關來供電驅動
中間的電磁線圈受C945晶體來控制擺垂左右晃動(此為獨立機構)
右邊IC MN6253就是石英震盪的源頭,查PCB腐蝕已入侵晶振腳位

老師有交代:腐蝕會由銅線腳位入侵至晶振內部而影響震盪(振或不振)
一般換掉晶振多會完修

標記2齒輪為秒針,已經會隨秒數轉動
忘了說:更換晶振之前,請先確認震盪線圈約200歐未斷路

1.50 VDC下,電流316.5微安

裝上分針、時針,設定時間05:14與其它時鐘相同

讓它走個三天三夜,比對時間差不多就算過關

整點報時的風箱破洞、舞群馬達壞一顆
三太子收費高昂,逼得老闆只能放棄....整點報時的修理
紅、棕兩線就未焊,以節省電池的電力

運氣不錯! 馬馬虎虎算完修~

网友A:
拜請....拜請...請問三太子爺
如果像這種石英鐘...走太慢(一天慢約5分鐘)...該如何處理??
請三太子爺開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請....拜請...請問三太子爺
如果像這種石英鐘...走太慢(一天慢約5分鐘)...該如何處理??
請三太子爺開釋!! ...

老式石英鐘那顆綠色可變電容可調(從背面旋轉微調),它有一支腳與晶振是相連

新款的打線晶片沒得調整,只能換機芯

网友B:
搞不定的的東西,包一包丟給黑貓,往三太子 一送,沒每天就搞定,比原廠 還原廠。

网友C:
哈哈哈!!這下知道爆米花P大有一堆電刷,哪天需要就寄一些香油錢去換...

网友:
請問太子爺,若靜音型的石英掛鐘滿耗電,有解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式石英鐘那顆綠色可變電容可調(從背面旋轉微調),它有一支腳與晶振是相連

感謝三太子爺開釋!!!...
老灰狼找個時間也該來整理一下那個"咕咕鐘"....

有拜有保庇!!!...
太子爺知道老灰狼最近在整理砂磨機....卡夢缺很大....
找個時間到太子廟添油香...博筊求卡夢n_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定的的東西,包一包丟給黑貓,往三太子 一送,沒每天就搞定,比原廠 還原廠。 ...

新品v-cam確實有一起收到
慘了! 想不起來塞到哪去?
明天來翻箱倒櫃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這下知道爆米花P大有一堆電刷,哪天需要就寄一些香油錢去換...

阿乾師您的香油快添爆說
求求您! 住手~ 塞不下了

大家應該都有缺碳刷的經驗
現在,各地區五金百貨賣場常規尺寸碳刷,都有陳列販售
不管哪家五金,問櫃台:碳刷放哪,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三太子爺開釋!!!...
老灰狼找個時間也該來整理一下那個"咕咕鐘"....

啃! 老灰狼又喝茫了
砂輪機又稱........呼爛打
常規碳刷是6.5x7.5x13mm ,小北百貨一對好像是30.-

网友:
我碰過的掛鐘都是壞秒震輪(尼龍齒輪和磁鐵分家)、或者壞秒針輪(圖中2號)
齒輪崩齒(用久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啃! 老灰狼又喝茫了
砂輪機又稱........呼爛打
常規碳刷是6.5x7.5x13mm ,小北百貨一對好像是30.-

豹米花P大:
        說的也是,就近買得到就不要麻煩三太子騰雲駕霧到郵局寄包裹...甘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豹米花P大:
        說的也是,就近買得到就不要麻煩三太子騰雲駕霧到郵局寄包裹...甘恩!! ...

三太子騰雲駕霧也比郵局快很多啊!!

又不用油錢!!

网友:
一天慢5分可以看看秒針是不是常常跳不過
可以將齒輪組拆開檢修

网友D:
你好,請問有幫忙協助訂製、修改時鐘鐘芯結構、齒輪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請問有幫忙協助訂製、修改時鐘鐘芯結構、齒輪的嗎?
聯絡方式0981425930 林先生 ...

SORRY,沒有咧~

网友D:
沒關係,感謝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關係,感謝你的回答。

為避免日後您的個人手機號碼遭人騷擾或是冒用 已將您的部分回文內容做編輯
下次關於這類個人資訊請使用短消息功能

网友:
好,非常感謝提醒

网友(2016-10-07):
風箱可以用3M透氣膠布完美封住(沒封住也是能發出風鼓聲)。
且風箱和人偶跳舞,是兩個分開的機構,
即整點咕咕鳥出來報時完後,才切至人偶跳華爾滋。
如確定是馬達壞掉,可以分解開來,大都是接觸電刷處不良或斷損,
亦可拆同類型馬達來互換(絕對沒問題)。
PS:如有超音波清洗機會更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