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洗衣機 SW-14DU3 錯誤代碼EA

楼主(2016-09-08):
三洋SW-14DU3開機後,面板顯示代碼EA,且一直嗶嗶叫,請問要從哪邊檢查?謝謝!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9289-1-1.html
三洋洗衣機站上維修文不少~
可以搜尋看看

网友A:
先檢查水位插PIN有無銅綠,水位開關到控制板之間的插PIN有無銅綠,以三洋這台幾乎都銅綠問題比較多

网友:
操作基板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水位插PIN有無銅綠,水位開關到控制板之間的插PIN有無銅綠,以三洋這台幾乎都銅綠問題比較多 ...

@@後來的版本都有在後面灌膠了,比較少銅綠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