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Panasonic 冰箱NR-E566MV 新鮮凍結 亮紅燈

楼主(2016-09-08):
大家好,

國際牌Panasonic 冰箱NR-E566MV 新鮮凍結 亮紅燈
紅燈一直亮著,

查了一下說明書:

----------------------------------------------------------------------------------------------
新鮮凍結 顯示燈亮「 紅燈"

●當冷藏室、冷凍室與製冰室門為關閉狀態,新鮮凍結顯示燈亮紅燈時,表示為異
常,此時請聯絡Panasonic直屬服務站或Panasonic經銷商作維修
---------------------------------------------------------------------------------------------

我本猜測是 門開關感應器故障,
所以試著將 冷藏室、製冰室 、冷凍室  打開超過一分鐘,冰箱會發出逼逼聲,

但是 新鮮凍結室 打開超過一分鐘卻不會有警告聲,
可是我目前找不到偵測門開關感應器在哪?

但是若為開關故障,照理應該會持續發出 逼逼聲不停才對..............所以卡關了

請問是否有先進維修過此冰箱,該如何下手?
若為主板故障,應從哪裡開始查修?

2. 查了同類機型,急速結凍、新鮮凍結 、Quick Freezing 都是指一樣的功能
   似乎有自我檢測的功能,但是但是不曉得在哪裡看故障代碼,要要拆主板?

請問是否有先進維修過此冰箱,該如何下手?
若為主板故障,應從哪裡開始查修?

感謝!!

网友A:
通常國際後面有機板,機板鐵蓋子上有檢測方法與故障代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國際後面有機板,機板鐵蓋子上有檢測方法與故障代碼

感謝 tigersun0517 提示,

用了自我檢測功能,故障代碼有兩個
這個我比較疑惑,會有兩種代碼?
查表為 H04 及 H38  ,先上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24167&size=300x300&key=c3ebf34a8be32116&nocache=yes&type=fixnone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24168&size=300x300&key=61f8979b7cc42873&nocache=yes&type=fixnone

H04檢測說明寫的  製冰室不夠冷 ,ICC感知器位置錯誤

H04
製冰傳感器電路異常
1.製冰傳感器;2.控制基板
斷線或短路
零件更換

H38※1
冷凍室用風扇電機轉數異常
控制基板
運行信號電路斷線時,風扇電機以最高轉速運行,因此性能上不會發生異常現象
顯示復位

猜測可能跟 製冰室故障有關聯,目前的確是不會製冰了,但其他冷藏冷凍功能正常,

是否有先進知道如何拆解製冰室 及感應器的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tigersun0517 提示,

用了自我檢測功能,故障代碼有兩個

應該製冰風扇差PIN銅綠或損壞,總之拆就對了....,但是這種多門的不好拆

補充內容 (2016-10-22 02:53 PM):
很抱歉我一直看錯
把冷凍室用風扇電機轉數異常看成製冰室用風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應該製冰風扇差PIN銅綠或損壞,總之拆就對了....,但是這種多門的不好拆

不是故障-----------就是銅綠造成的.他不是洗衣機

變頻機版+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故障-----------就是銅綠造成的.他不是洗衣機

變頻機版+1

我是有遇過這顆風扇插PIN銅綠過
我只是提供意見,好像講的我很愛說銅綠

网友:
PWM風扇壞或機板的驅動IC有問題
沒看到機板不敢回答你
風扇問題占大多數,少部分是機板
可以拿電腦的PWM風扇直接接機板測測看,看會不會ALARM
拆就不建議自己拆,很大的情況是拆完裝不回去不然就是拆的時候把線組給弄掛了
尤其現在的變頻冰箱線都比細的......

楼主(2016-10-22):
老婆很認真~~
冰箱食物永遠都是滿的,想拆修的時間一直延延延~~

請問機板上的風扇接點是哪一個?
我這裡有示波器 想直接拉PWN回授訊號看一下

另外今天把製冰機拆開,才發現原來裡面是沒有風扇的,
只有一個Pump,請問各位前輩說的風扇位置是在哪裡?

感謝
感謝大家幫忙了!

网友C:
這麼多篇下來,還沒有看到接線圖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婆很認真~~
冰箱食物永遠都是滿的,想拆修的時間一直延延延~~

那邊是儲水器,風扇藏在這後面要把這一塊拆下來,製冰風扇應該藏在更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多篇下來,還沒有看到接線圖呀?

這台冰箱上面沒有貼接線圖
可能是變頻冰箱都沒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邊是儲水器,風扇藏在這後面要把這一塊拆下來,製冰風扇應該藏在更下面

所以我應該先拆下檢查 冷藏室的風扇 或是 冷凍室的製冰風扇?
有經驗的大大給個建議?

當然這是機率問題,
猜錯沒有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應該先拆下檢查 冷藏室的風扇 或是 冷凍室的製冰風扇?
有經驗的大大給個建議?

我是修過三門所以不清楚你這有自動製冰構造
剛仔細看一下你代碼,你說冷凍冷藏也正常風扇應該OK
很抱歉上面說風扇部分我一直把冷凍風扇看成製冰風扇,一直誤會他有製冰風扇

你可能主要先檢查製冰傳感器電路異常這部分,量看看阻值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就可能機板
很抱歉一直給錯誤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冰箱上面沒有貼接線圖
可能是變頻冰箱都沒有吧

我家的就有

按經驗寫一下電路板的功能

紅色是變頻器;黃色應該是一些控制開開關關的東西;藍色是主控的部分;其它是電源。

這台好複雜好多功能的樣子,所以風扇大概是直流式的。
也就是說,無論是感測器還是風扇的問題,重點都應該要
放在藍色這一塊身上。這麼多線,如果要修的話,得想辦法
先找出須要的東西出來……

無論是從前至後(樓主正在拆的那些)或是從後至前的修法
(陌生的東西我習慣從基板下手),都不是輕鬆的工作。

看看能不能在這堆線海中找出fan&sensor線。從前面拆的
話,要小心確定可以裝得回去……

网友:
這些與控制相關的線,不外乎就是輸入、輸出與電源三種。

電源線先排除,輸出入線可以依照晶體或 OPA 的接法而區分出來。

轉速信號是數位式的,有示波器直接搭就知道了。剩下來的就用
「典型電路」去區分開來,這樣就知道這些線的功能是什麼了。

……就這樣,嗯?

网友:
在最下層裡面,可以的話直接從機板會比較快

補充內容 (2016-10-29 08:23 PM):
國際牌銘牌上應該有接續圖,不難對照才是,排線附近的IC六腳跟八腳的貼片蒐尋一下,應該也不難判斷是不是PWM控制IC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前輩指點,

忙了一陣子,終於有一點點小空檔
動動手研究一下如何把製冰盒拆下,
原來只需要拆一顆螺絲,及螺絲旁有個小卡損稍微壓一下,
整個製冰盒就能拉出來了

拆下製冰盒上有個 6P 連接線,
分別是
溫度Sensor (橙-橙)
離冰馬達(紅-白 )
位置感測開關 (藍-黑)

澄清一下,冰箱上其實是有接線圖的,
但是當時拍照拍的糢糊,就把照片給刪了
我另外找了一個近似的電路圖代替

先檢查溫度Sensor (橙-橙)
用電錶量測是有阻值的,放上冰塊量測阻值有變化,所以這部分零件應該是ok的

另外提一下,
如果 溫度Sensor 是短路的話(阻值0),不會進行製冰動作。
如果 溫度Sensor 是斷線的話(阻值無限大),
會每隔30分鐘重複向製冰盒內注水,水會落入儲冰盒中,或結成一大塊冰。

溫度Sensor用電錶量測是有阻值,也沒有"30分鐘重複向製冰盒內注水"的問題,
若是線路有問題,應該只會斷路,沒遇過會短路的,
所以跟主板的連線就先跳過暫時就不查了(應該不會那麼雖~~)。

離冰馬達(紅-白 )
馬達只有兩條線,猜測是DC馬達,電壓不詳,
順手拿18650鋰電池, 搭上 紅線-白線 ,
正接、反接 可以正常控制馬達的正反轉,所以這部分應該也正常

位置感測開關 (藍-黑)
位置傳感器 跟 離冰馬達 是安裝在同一個機構盒子裡,
猜測應該是 離冰馬達 旋轉到某個角度時,會變成導通,
目前量測兩條線是斷路的,選轉角度也找不到導通點,

但是這這個離冰馬達的小盒子,實在沒辦法從製冰盒上拆下來,
沒辦法打開看看,所以目前卡關中。

也許板上前輩有些什麼好方法?

但是我想故障問題點可能是跟此 位置感測開關 有關,
真的拆不下來我就直接買零件更換吧。

待續摟........

网友:
看起來,我是絕不會買這種冰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前輩指點,

忙了一陣子,終於有一點點小空檔

阻值多少?

楼主:
室溫量測約在 1.7K 歐姆,應該正常!

楼主:
目前冰箱的製冰裝置已經恢復正常運作摟~~
主要原因就是出在
位置感測開關

其實就是製冰盒的位置不正確,
這次重新檢查 位置感測開關  ,測試有兩個位置會有導通點,
一個是在<位置一>,另一個是<位置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28596&size=300x300&key=b987604bab8bbb84&nocache=yes&type=fixnone

重新將製冰盒跟冰箱的 連接線 連線,
可以聽到馬達正反轉約 1~2秒,
應該是主板開始進行位置檢測的動作,
(我猜是馬達正轉一秒,並偵測 位置感測開關,是否由通路變成斷路,
是的話就正常,並轉回原位置; 持續通路或持續斷路就會秀
異常:新鮮凍結 亮紅燈)

<<維修方法>>
重新將製冰盒拆下,
用18650電池將馬達旋轉到<位置一>(就是水平的位置),
並持續測量 位置感測開關 的訊號,當訊號由 斷路 變成 通路 時,
隨即停止馬達旋轉,此時製冰盒約在水平位置,
且位置訊號為 導通,
再將製冰盒安裝回去就正常了。

另外附上幾個參考的維修手冊,
有幾份傳不上來,似乎是檔案太大
不過應該夠用了

维修手册_国内_电冰箱_NR-W56S1(中文).pdf (2.18 MB, 下載次數: 161)

另外感謝板上幾位熱心的大大提供想法及意見,
才能順利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