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禾 460CL20S LED背光不亮

楼主(2016-09-08):
背光不亮。恆流板上有24V,ON DC3.3V ,PWM DC3.3V。
開機時,面板有稍微亮一下。恆流板的4個-的測試電,電壓有動一下,但是數值不一樣,應該是進入保護模式。查了幾天的橫流板,換了幾顆 PNP及 NPN。還是沒修好。 板子上的主控ic為SSL110SN,穩壓二極體有12V到主控ic內,網路找不到這顆的資料。有些論壇說這一塊恆流板不容易壞。就懷疑是燈珠壞了。拆到換燈珠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所以想求助。先確認是燈珠的問題才著手拆。
這一片恆流板是1+ 4- 。三星面板,使用燈珠為7030 6V。總共為64顆。分4組。
1. 請問是否有適合的恆流板可以推薦使用。可以檔測試燈條使用及當恆流板使用。
2. 是直接買燈條使用還是買燈珠自己換? 我只有恆溫的焊槍。

其他論壇的張先生(應該也是這個論壇的張先生)說,燈珠最好是全換。
想先進行步驟1在進行步驟2。

网友:
要確認燈珠是否老化還是得拆,led測試器只能測燈珠好壞,無法測老化,要測老化程度需要拿電表一顆顆測試,偏偏一旦燈珠老化原裝的恆流板會進入保護,通用恆流板比較沒那麼嚴格把關,如果是恆流板壞了,可以上通用板,但你要先知道他的輸出是幾V,去買輸出規格符合的,輸入和輸出的接線需要改一下確認無誤再上機測試

楼主:
我有上露天去尋找。找不到1+ 4-的。問賣家問題,只回專業人事才能買。他的圖如附圖。

楼主:
請問這塊板子80V~160V。如何接線可以符合 1+ 4-的需求嗎? 以及我想要測試單條LED, 看看是那一條出問題。 我電視的燈條應該是96V。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塊板子80V~160V。如何接線可以符合 1+ 4-的需求嗎? 以及我想要測試單條LED, 看看是那一條出問題。  ...

來來免麻煩。我這有破屏機. 自及回去搬玻璃卡省數

楼主:
請問BEER大在那裡?

网友:
台中大里

妳機型打錯了沒0
46CL20S

楼主:
BEER大,

是的。多打個0。
可以私訊給我你的地址,電話及電視費用。
我從新竹去載。

网友A:
樓主你講我嗎?

我就在新竹(湖口)
拿來我這吧!我有剛換好的燈條.還是你要DIY隨你
新禾代理的液晶電是我這裡都有零件可換

你要自行換燈珠也可.我手上大概還有20K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樓主你講我嗎?

我就在新竹(湖口)

張老闆,請問其它牌的燈條也有修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張老闆,請問其它牌的燈條也有修嗎?

張大做很大  應該有的

网友D:
這台我剛遇過 是側光式 四串16並 只有一條 不用查恆流板了 它沒壞 要拆面板的 是燈珠壞一個 但勸你別只換燈珠 因為這樣做保證一星期又回來找你 還是乖乖的整條燈條給換了吧  畢竟再一次拆面板挺累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台我剛遇過 是側光式 四串16並 只有一條 不用查恆流板了 它沒壞 要拆面板的 是燈珠壞一個 但勸你別只換燈 ...

拆坡離換背光  會比換燈條累嗎

楼主:
昨晚我已經跟張大連絡好了。下週去買燈條。

楼主:
我用電表查了幾天恆流板,也算是訓練吧。拆到玻璃真的是很累人。尤其是大尺寸的。萬分感謝各位的幫助。希望拆機順順利利。謝謝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張大做很大  應該有的

我沒做很大.
我只修面板.跟接一家家電公司的外包

同行幾乎不接了.只接一般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沒做很大.
我只修面板.跟接一家家電公司的外包

小張大..這是你公司ㄇ處理過的ㄇ

网友:
對.
這好像是還在測試的時間點換的.
燈珠沒有全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