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TPN-W109 插電正常,使用電池會自動關機

楼主(2016-09-08):
7/19日時上網買了一顆副廠電池

回來時,都是插電使用。最近要外出所以才發現這問題。

接AC使用都正常

接電池使用 (一邊插AC)開完機,拉掉AC。可以使用約5分鐘
使用battery 測試 5分鐘掉約5%電。 電腦直接自動關掉。
之後不接ac,開機還沒跑到桌面就會關掉了。

量測電壓12.2v和3.3v  都沒有因為電腦突然關閉而掉電。

請問版上大大,要如何查詢主機板?

网友:
電池本身有問題
充放電電路或保護隔離電路
看不到主板版號沒辦法幫你判斷

楼主:
附上看起來很卡號的型號

我找不到板號

网友:
這個應該是電池不良吧,看看能不能換貨,或者你要跟我這樣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看起來很卡號的型號

我找不到板號

電池接點是自己補焊還是原本就這樣
你先用去漬油把主板電池接點有焊油的地方先處理乾淨 再看看電池開機正不正常
版號可能在那張貼紙下面
Wistron Colossus 15_17 11254-1.pdf (1.97 MB, 下載次數: 33)
在正常使用下考慮先刷BIOS看看

网友:
我也是猜型號:可能在那張貼紙下面+1

网友:
應該是電池的問題....

网友:
首先: 你因該要先check電池問題

但是你PO上論壇的文章,就是給人覺得你根本沒有做這段"電池問題排除"

接著看到就是整個NB已拆開,照了幾張主板圖片,然後很明顯的"電池座"的焊點是經過補焊

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LZ本人所操刀補焊的

============================

說真的就算版上NB強人不少

但依你的發文內容,除了更換電池外,並無其他建議給你了

PS: 尤其是你為何直接"殺到主機板"呢???

楼主:
電池是我才剛換過沒多久7/19,所以我沒有考慮電池的不良性。

電路上的補焊是我做的,因為本來的接點不容易量到電壓(有絕緣層),因此做補焊動作。

用程式下去做測量,電池放電太快。所以才考慮是不是電路板造成(拆電路板 )

基本12V  3.3V  沒有掉電,所以應該沒有短路現象。

魚大給的圖紙我還沒有時間看,我看完再回報一下。

現在我要找的是放電電路(因為插電時電腦正常,其他電路不需考慮)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是我才剛換過沒多久7/19,所以我沒有考慮電池的不良性。

電路上的補焊是我做的,因為本來的接點不容易 ...

基本12V  3.3V  沒有掉電,所以應該沒有短路現象。

有沒測量過電池有電壓沒電流 ?

网友:
我有一個建議,電池是副廠無保固的,你將電池小心拆開,充電完成後,將筆電背面那邊的電池蓋不裝,這樣就可以測量到電池電壓,看看關機時每個電池的電壓是多少,筆電的電池只要有一顆電池低於設定值,就關機了,是為了保護電池不會過放電。

网友:
依邏輯判斷,
應該副厰電池品質有問題,
如果主機板放電迴路有問題,
則插電也是會自動關機的,
而你描述插電源是沒有問題,
而是出現在使用電池的狀況,
更何況上面幾個前輩都是維修高手,
捉問題相當的有經驗,
都一再提示可能是電池原因,
何仿測試一下電池是否真的有問題....

网友:
請問-1.進系統後.右下角充電顯示狀況如何  2..你的螢幕保護時間(電池選項)及休眠時間設定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是我才剛換過沒多久7/19,所以我沒有考慮電池的不良性。

電路上的補焊是我做的,因為本來的接點不容易 ...

電池供電時
BQ24738
20腳接入來自電池的主供電;
6腳電源檢測為0v
11腳電池放電管驅動信號驅動輸出

楼主:
果然板大 們都是高手。
原因真的是電池的問題。

魚大的教學非常受用。

网友:
恭喜終於解決問題了~~~

怎麼查出是電池問題呢?
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只能看出應該屬於仁寶代工的機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