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s 820s固緯示波器搜尋不到訊號

楼主(2016-09-08):
請問一下問題
小弟最近買的一台二手的示波器
固緯gds 820s 固緯停產十年了
然後在使用的時候 忘記按到了什麼
接了校正方波都跑不出來,搜尋不到信號 ,不知什麼原因?
小弟住台中 想問有沒有大大可以幫我測試。
感謝大大回覆

下圖有一個是正常的

有兩張圖片 是手機拍照在截圖
因為沒有電腦

网友A:
圖2  右邊 觸發(TRIGGER)  LEVEL 轉轉看

盡量接近 待測CH 的 基準線

你看看 圖3 TRIGGER  LEVEL  落在 信號波形(振幅)範圍內
再看看 圖2 TRIGGER  LEVEL  超出 信號波形(振幅)範圍  所以沒被觸發

网友B:
那顆auto set按一下應該就會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2  右邊 觸發(TRIGGER)  LEVEL 轉轉看

一樣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auto set按一下應該就會出來了

那顆按鈕按了 也是沒有波形

网友C:
基準線調到中間,把探頭拔了,橫格不動,直格調10mv~200mv間試試 ..
應該會有些雜訊出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準線調到中間,把探頭拔了,橫格不動,直格調10mv~200mv間試試 ..
應該會有些雜訊出現吧

雜訊沒有 完全是一條直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雜訊沒有 完全是一條直線。

那就當殺肉機...
等待有緣人...再拼裝一下吧

网友:
按 autoset 行嗎

楼主:
有用autoset 還是沒有 ch1接地之後 基準線有出現
會不會是觸發需要校正啊?連雜訊都搜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用autoset 還是沒有 ch1接地之後 基準線有出現
會不會是觸發需要校正啊?連雜訊都搜不到。 ...

你可以比對CH1.與CH2.在按下autoset後,觀察螢幕正下方的參數有何不同?如4#的波型參數已顯示出異常.

网友B:
沒看到基準線啊? 可是我看你的ch1和ch2都是亮著的,應該是有打開才對。查說明書,做個Factory reset看看

网友E:
820系列使用說明,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比對CH1.與CH2.在按下autoset後,觀察螢幕正下方的參數有何不同?如4#的波型參數已顯示出異常. ...

Ch1 Ch2都接地 2條基準線會自己往下跑 然後ch1 1v ch2 5v
Ch1 Ch2 DC耦合 ch1 1v ch2 1v
Ch1基準線會回來螢幕上 ch2還在下面
用ac耦合會顯示 no signal connected

它會自己把ch2關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看到基準線啊? 可是我看你的ch1和ch2都是亮著的,應該是有打開才對。查說明書,做個Factory reset看看 ...

恢復預設狀態 也是搜不到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E:
820系列使用說明,可以參考看看

英文看過了英文不是很好 我有看類似它的中文手冊gds 1000 還是無法解決。

楼主:
固緯公司說不能修了。

楼主:
有沒有大大願意幫小弟檢修看看 小弟會付錢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沒有大大願意幫小弟檢修看看 小弟會付錢的。

嘗試自行維修

要交修恐怕價格你可以買一台新式小台的數位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嘗試自行維修

要交修恐怕價格你可以買一台新式小台的數位示波器了

小弟目前高三 目前能力不足 只能以後有能力 才能自己修了。

网友G:
示波器在哪裡 台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在哪裡 台北?

台中 小弟可以寄給您。

网友G:
你先看看能不能夠回復出場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看看能不能夠回復出場設定

有使用default setup預設狀態還是沒有辦法。

网友E:
又找到一篇簡體使用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找到一篇簡體使用手冊

感謝大大 小弟會試試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目前高三 目前能力不足 只能以後有能力 才能自己修了。

那你應該先將這台列入待修

若真的需要使用,再找一台20MHZ的基本功能示波器來練功

現在20MHZ的CRT示波器都不貴了!!  算千價,可以考慮考慮!!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用autoset 還是沒有 ch1接地之後 基準線有出現
會不會是觸發需要校正啊?連雜訊都搜不到。 ...

有電路圖, 那就要自己來
如果是用程式控制的換檔結構, 那些小RELAY的接點就要確認好壞
一個1.5V電池驅動RELAY, 再用DMM確認RELAY有沒有接通, 應該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電路圖, 那就要自己來
如果是用程式控制的換檔結構, 那些小RELAY的接點就要確認好壞
一個1.5V電池驅動R ...

請問一下 是要拆開來看,查看面板電路的狀況嗎?
示波器內有電池?  DMM是甚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是要拆開來看,查看面板電路的狀況嗎?
示波器內有電池?  DMM是甚麼?

可以詢問一下站內大大們願不願意幫你檢查一下,不建議學生拆機檢修。 GW Instek也太瞎了,回這什麼文,還虧他們寫說終身保固(某些產品)。我也是買他們的示波器,只不過是新款。

問一下,切換CH1、CH2開關(就是會亮的那兩個按鈕)時有聽到繼電器清脆的切換聲嗎?

网友H: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是要拆開來看,查看面板電路的狀況嗎?
示波器內有電池?  DMM是甚麼?

拆開外殼先用眼睛看看
DMM Digital Multi-Metre 數位電表

原廠有支援韌體更新, 先做一下
http://www.gwinstek.com/en-GB/pr ... scilloscope/GDS-800

网友I:
如果原本是好的,按到某個按鈕才出包,應該不用急著拆

樓主您這台有gnd選擇嗎,類比式的輸入有ac-gnd-dc選擇,選到gnd模式也是這個症狀

學生就買了150mhz的,您真是下了決心要在這行發展

网友:
小弟手上這台紅框內調GND或NORMAL會變無輸入訊號

數位式的小弟沒用過,請樓主您翻使用手冊是否有對應的按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原本是好的,按到某個按鈕才出包,應該不用急著拆

樓主您這台有gnd選擇嗎,類比式的輸入有ac-gnd-dc選 ...

從4樓的照片來看是AC couple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詢問一下站內大大們願不願意幫你檢查一下,不建議學生拆機檢修。 GW Instek也太瞎了,回這什麼文,還 ...

請問一下是要在哪個版發文詢問呢?

按autoset 有繼電器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開外殼先用眼睛看看
DMM Digital Multi-Metre 數位電表

韌體更新是rs232轉usb插電腦嗎?
有需要利用軟體更新 還是檔案就可以直接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原本是好的,按到某個按鈕才出包,應該不用急著拆

樓主您這台有gnd選擇嗎,類比式的輸入有ac-gnd-dc選 ...

有設定了 coupling  確定沒有接地

楼主:
下面DB9接腳的意思是
示波器與電腦的連結 pin2 3兩個要交換,不能直接 pin2對pin2的意思嗎?

示波器測試可以自我校正 後面的BNC接腳。

楼主:
我發現我的主機板沒有rs232接腳 是要

楼主:
手機的完成 等於送出 還沒打完
Rs232是要買轉接頭來裝嗎?

网友H:
引用 楼主:
韌體更新是rs232轉usb插電腦嗎?
有需要利用軟體更新 還是檔案就可以直接更新?

原廠的資料寫得很清楚了. 要仔細閱讀. USB轉RS232的線, 買支援win8或win10的, 不要買冒牌的PL2303HX比較省時, 大約300一條. 例如http://24h.pchome.com.tw/prod/DCAX06-A76984080
安裝驅動後要指定為 COM1 - COM4

有興趣也願意動手的, 買條60塊的也可以自己改裝, 或用舊的驅動程式, 不過這應該暫時不是你的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廠的資料寫得很清楚了. 要仔細閱讀. USB轉RS232的線, 買支援win8或win10的, 不要買冒牌的PL2303HX比較 ...

感謝大大 小弟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