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hone6PLUS 不顯示 無觸控 相機無法開啟 指紋故障維修

楼主(2016-09-09):
今日來分享一隻寄來修理的iPHONE 6 PLUS 5.5

這隻寄來時液晶並沒有破,但維修單上客戶有敘述已經送過原廠以及一間維修店家

故障狀況為  一開始只是觸控不良送店家修(上次分享過就不贅述了)
但是維修過後觸控依然時好時壞,相機開不起來,指紋也沒有反應
螢幕顯示也要亮不亮

1:首先指紋部分
由於板子已經掉點,所以在飛線時順便補上
在圖面上看的到有其他的掉點,也需要確認是否是必要的點
黑色框框是該板所有掉的點,藍色是空點,紅色是接地
所以這兩個部分都可以不用補
2:接下來觸控IC還沒補上前先抓一下相機電路
由於在內連座量測不到相機供電電壓
因此.....我們直接往電路找

清膠到這裡時發現這兩顆IC都因為摔機導致搖晃了,
U2301是相機供電,由於輸出電壓腳也掉點了,直接飛線順便把點補上

而在一旁的U2100正是指紋供電,這顆都已經脫焊直接拆掉處理焊點
先把兩顆IC都換上新品
一併焊上觸控IC後開機發現液晶黑屏不顯示,背光燈也不亮
因此我從液晶內連座對地阻值先檢查,確定是觸控沒焊好,還是顯示電路有問題

量到此處發現開路
該通路電路如下,
檢查發現電感不見了!!
於是找手上 iPhone 6 4.7的電路拆一顆來用,在開機就檢測故障都已經排除完修

网友:
我甚麼都不會,我只是非常努力地學 << 這就是100%的正確態度 (拍手)

网友:
看完直接投降了!

网友:
樓主您這個手藝技術根本就是神之手

网友:
技術態度滿分

网友:
修這種東西眼睛會很累ㄚ...

网友:
牛   技術超群

网友:
這個算是專業的....佩服~

网友:
恭喜完修,找資料也是很辛苦的,感謝分享!

网友:
太不可思議了

网友:
相當...相當...相當的令人讚賞..

网友:
看完直接跪拜了...:L:L

网友:
按鑽 !!!!!!!  專業高手 ~~~~~~~~~

网友:
簡直是神經修復顯微手術 !
佩服~佩服~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思路清楚.佳芬給您獻上了!

网友(2016-10-13):
壞成這樣都能修,還有什麼能難的到你的,太厲害了

网友:
技術高超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