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H223HQ 更換led燈條

楼主(2016-09-09):
正面照

反面照

疑問? 紅框處高壓側全部都可拆除?

正面照修改圖-紅框處全拆除

按下POWER電源燈亮燈時,找尋5V或3.3V,再按下POWER OFF時,電壓變回0V,那一接點就是SW。
機板沒有(ENA=開關),所以sw要自己找.但是掃了整片電源板都找不到5v 電壓 ... 更何況 (DIM=亮度調節) ...

有高手可以協助解答嗎?謝謝!

网友A:
BL-ON/OFF,DIMM是AD板給的,電源板沒有標示可以查AD板上有沒有,如果都沒有,可以拿電表測量開機時電源板上接頭處各點電壓,配合電路板線路~~~再做判斷

网友B:
ONOFF  和  亮度   都是從 AD板來的

你的電源高壓部分的保險最好拿掉,改裝高壓版供電從保險處拉!!

高壓部分的朓腺、元件全部撤除,方便改裝版裝上!!

http://bbs.pigoo.com/thread-5397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ON/OFF,DIMM是AD板給的,電源板沒有標示可以查AD板上有沒有,如果都沒有,可以拿電表測量開機時電源板上接 ...

冬瓜大:電源板送電掃有3.5-5V,但是送電-按關電源鍵仍然有5V。BL-ON/OFF,DIMM 電源板掃半天也找不到。回家再試試掃AD板。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OFF  和  亮度   都是從 AD板來的

你的電源高壓部分的保險最好拿掉,改裝高壓版供電從保險處拉!!

eson0724大:
電源高壓部分的保險最好拿掉。是綠色電容下方那個白色保險嗎?然後13V負極從保險處拉?

圖中紅框處都可拆嗎?謝謝

网友C:
如果從綠色電容下面那顆拉,就放煙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
電源高壓部分的保險最好拿掉。是綠色電容下方那個白色保險嗎?然後13V負極從保險處拉?

拆!!   原本的高壓供電是從那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   原本的高壓供電是從那進的!!

請問那些電容也都不要嗎?
那些不是濾波用的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那些電容也都不要嗎?
那些不是濾波用的嗎?

高壓部分的斷電源了,所以那邊的電路也都沒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壓部分的斷電源了,所以那邊的電路也都沒用了,

原來如此,謝謝詳解n_1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ON/OFF,DIMM是AD板給的,電源板沒有標示可以查AD板上有沒有,如果都沒有,可以拿電表測量開機時電源板上接 ...

感謝 冬瓜大 : 3.5v BL-ON/OFF 已找到,謝謝

關螢幕電源键顯示 47.8mv

開螢幕電源键顯示 3.27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OFF  和  亮度   都是從 AD板來的

你的電源高壓部分的保險最好拿掉,改裝高壓版供電從保險處拉!!

感謝 eson0724 大 : 3.5v BL-ON/OFF 已找到,謝謝

大大這句一開始一直想不太清楚 : 你的電源高壓部分的保險最好拿掉,改裝高壓版供電從保險處拉!

1.正電容或負電容 和保險絲量 並沒有13V 電壓
2.看大大的文章,是保險絲和高壓側只要有量到13V就可以,用意應該是高壓板若短路,會先燒保險絲.是這個用意吧?
3.紅框處準備全備拆除 ...

以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從綠色電容下面那顆拉,就放煙火了

我看 eson0724大 的文章好像是從 F901拉 ??

网友C:
意思應該是從紅圈那邊接。紅線經過的是那三個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意思應該是從紅圈那邊接。紅線經過的是那三個電容。

沒錯就是這裡!!

那3顆電容直接從正負極拉你改裝需要的輸入電源

保險絲拿掉就行了,比較不會有多餘的耗電,

网友:
路過 感謝各位大大的說明 學習了

楼主:
已安裝完成,感謝各位前輩的協助與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