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weSonic Va1932wa 無畫面電源燈閃爍

楼主(2016-09-09):
小弟是第一次發帖~如有問題還請各位大大跟小弟說一下喔~謝謝各位^_^

整體正面照

測量5v輸出是否正常(輸出5.2v)

部份特寫

小弟弟一次拆解遇到了難搞的問題了。。。
PI板的電容都有更換過,但是問題還是一樣,無畫面電源燈閃爍。。
請問大大們我應該從哪邊繼續下手比較好呢?

网友A:
1.檢查電源板輸出電壓..
燈管插頭四個拔掉....通往AD板的電源線拔掉,看電源板輸出空載電壓是否正常

2.插回往AD板的電源線,檢查AD板上兩個線性降壓輸出是否合乎標準...

网友B:
無畫面,電源燈閃爍

1.你PI板上的電壓理論上有一組的電壓是"跳動的",所以才會電源燈閃爍

2.另外拍一下PI板的背面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檢查電源板輸出電壓..
燈管插頭四個拔掉....通往AD板的電源線拔掉,看電源板輸出空載電壓是否正常

回a471大大~我剛剛試了一下過不加任何東西測量兩個電壓了,
電壓都在5.2左右,如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無畫面,電源燈閃爍

1.你PI板上的電壓理論上有一組的電壓是"跳動的",所以才會電源燈閃爍

回Ultraman大大
我在測量電壓的時候,電壓都一直保持在5.2V沒有跳動的現象耶@@
以下是PI板背面的照片~在此補上

网友:
這兩顆的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Ultraman大大
我在測量電壓的時候,電壓都一直保持在5.2V沒有跳動的現象耶@@
以下是PI板背面的照片~在 ...

1.我看你的圖~你PI板上面電源輸出座~好像不是標示5v而是標示 9V

圖實在是看不清楚

2.再來依照 ArmsCastle 量AD板 那兩個紅框零件電壓 (一個因該是 1117)
  量的時候小心,不要去短路到其他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我看你的圖~你PI板上面電源輸出座~好像不是標示5v而是標示 9V

圖實在是看不清楚

回兩位大大,小弟剛剛友在一次從新測量這兩組5V電壓,發現真的如大大們所說的有電壓跳動的問題

在此特寫PI版位子

此部份是剛剛測量電壓的數值,還請大大們過目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兩位大大,小弟剛剛友在一次從新測量這兩組5V電壓,發現真的如大大們所說的有電壓跳動的問題

在此特寫 ...

你現在要確定PI板  (不接AD板) 單獨接上AC電源,其5V電壓是否會跳動

如果不會那就是 AD板造成的,問題在AD上的那兩顆其中一顆有問題

如果會,那有可能PI板背面的電源管理IC有問題,但是我是建議你直接買一片PI板比較快,而且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現在要確定PI板  (不接AD板) 單獨接上AC電源,其5V電壓是否會跳動

如果不會那就是 AD板造成的,問題在AD ...

回Ultraman大大
小弟剛剛有再次照大大的方法,單獨PI板測量5V電壓是否有跳動,小弟剛剛很肯定沒有接上AD板就沒有跳動的問題了,所以小弟目前會先去尋找這兩個IC來做更換

M072        1117-33

11 9UF        17-18

請問這兩個IC一般的電子材料行有機會買的道嗎?還是網路上訂購才有呢?

网友C:
pi背面2個8腳量量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Ultraman大大
小弟剛剛有再次照大大的方法,單獨PI板測量5V電壓是否有跳動,小弟剛剛很肯定沒有接上AD ...

一顆是 1117-33  (3.3V)

一顆是 1117-18  (1.8V)

=========

只不過我還是覺得是PI板比較有問題

因為我很少遇過兩顆1117電壓一起浮動,感覺ˋ是PI板一接負載就掛

你還是量一下PI板的電源管理IC電壓確認看看 (背面16腳那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背面2個8腳量量看..

回beer111大大~剛剛剛已經將數值量測好了,請大大參考一下

以下數值是沒有接上AD板數值的,只要有接上AD板,量測的電壓就會開始跳動

网友D:
我有一組 va1931wa不知能不能幫上你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組 va1931wa不知能不能幫上你一點

回shuays大大~我也不清楚能不能幫上也,可能我還需要詢問一下論壇上的各位大大才能知道是否有用n_094|

网友:
昨晚剛好處理一台ViweSonic 22吋類似問題...供您參考參考

网友E:
看起來電源板的電容器沒換過,A/D板的
電容器看起來有換過.
P+I板是電源板跟高壓板的縮寫.
注意電源板上面那顆橘色電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電源板的電容器沒換過,A/D板的
電容器看起來有換過.
P+I板是電源板跟高壓板的縮寫.

回海洋大大~電容的部分我有更換新的喔~和點都有重新銲過的痕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顆是 1117-33  (3.3V)

一顆是 1117-18  (1.8V)

回Ultraman大大,以下是我今早量測完成的結果,還請大大參考一下

兩個貼片IC特寫                (4620        BAOC3V)

電源IC特寫與量測電壓        (ta9687cn AA1u18 10  1010A) (尚未加上AD)

電源IC特寫與量測電壓        (ta9687cn AA1u18 10  1010A) (加上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Ultraman大大,以下是我今早量測完成的結果,還請大大參考一下

兩個貼片IC特寫                (4620        BAOC3V)

這樣看來AD板問題居多.

你先排除1117

作法:

1.先拆掉1117 -33 , 然後接上PI板通電量電壓,看看5V電壓是否還會跳動

如果不跳動,兇手就是他

2.如果仍跳動,在銲回1117 -33,接著拆1117 -18 (流程如1~2)

网友C:
兩顆電晶體不是這樣量.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13229-1-5.html)跟
(http://bbs.pigoo.com/thread-13229-1-5.html)而且請斷電量.並查ao4620的規格再下去量.
再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94965)這一篇文章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看來AD板問題居多.

你先排除1117

回Ultraman大大
今天有江1117拆解下來量測5V電壓一樣還是有跳動(兩個),之後又將兩個1117銲回去後,發現電源亮都沒有亮了,但是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4620那兩個IC溫度異常的高溫,手輕輕摸一下會有燙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兩顆電晶體不是這樣量.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13229-1-5.html)跟
(http://bbs.pigoo.com/thre ...

回beer111大大
請問我可以用這一個IC來取代現在板子上的4620嗎?

AO4620

网友C:
還有一篇文章我連結錯了(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594965)..請問4620壞了嗎?再試試吧..關電量喔.不然會..冒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一篇文章我連結錯了(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167&page=1#pid594965)..請 ...

回beer111大大
真的應該是故障了,目前我還不太敢拆下來量測(目前還在研究要怎麼測量比較好就是了=口=),怕購買新的要銲上去的話會錯角,目前我正在準備材料購買,只是不確定上面PO的那個照片可不可以替換就是了,想要確認一下~感謝喔

楼主:
今天有將4620兩個IC拆下來,之後再測試PI板上的5V是否還有跳動的問題,測試結果為5.2v沒有跳動,真的是有點小感動~,小弟在此謝謝各位大大一直幫我解開問題點一一排除,目前將會先等待新的IC到來,到時候會測試一次看看的~還請各位大大稍微等待一下下喔

楼主:
回復各位大大~今天很遺憾的將新的IC都更換上去了。。。結果LED燈還是一樣的狀況,看樣子已經胎死腹中=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各位大大~今天很遺憾的將新的IC都更換上去了。。。結果LED燈還是一樣的狀況,看樣子已經胎死腹中=口= ...

如果是高壓壞,,那就改高壓板。
怕你是燈管壞

网友:
請問修好了嗎?

网友F:
你的TA9687有些電壓不見瞜,有可能燈管老化使IC跳保護,你可去掉燈管在量看看,看在開啟電源後電壓是否符合IC啟動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復各位大大~今天很遺憾的將新的IC都更換上去了。。。結果LED燈還是一樣的狀況,看樣子已經胎死腹中=口= ...

直接改高壓板,不然就是燈管gg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TA9687有些電壓不見瞜,有可能燈管老化使IC跳保護,你可去掉燈管在量看看,看在開啟電源後電壓是否符合 ...

回ryanchou大大,最近才收到新購買的P+I板,我更換新的P+I板上去後目前正常使用中了,看樣子高壓版真的有問題

楼主:
我想這樣也算是另類的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