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網路接線計算頻寬效能的邏輯

楼主(2016-09-09):
Q1:假設路由器有5個Lan port,然後都各接上相同的網通設備(ex web cam),
         如果路由器的網路效能100%,是不是5個Lan port各佔20%效能?
Q2:假設接線法變成 router lan 1 --->switch(total 8port) port 1
                                     router lan 2~lan 5 --->web cam
                                     switch(total 8port) port 2~port 8--->web cam
            那switch如果8個port都接滿,是不是只佔總網路效能的20%頻寬?

不確定這樣的邏輯對不對,再請高手大大們指正了

网友:
有些網路備會搶頻寬!另外還要看你的SWOiTCH品質!

网友A:
路由器的頻寬都是固定的
所以當其中的一個PORT吃到滿載時
這時又有第二個PORT需要傳輸
此時效能就會影響到了

再來如果設備端是跑bt或者迅雷那類軟體
將會大量消耗路由器的"連接數"
路由器效能不佳的話,就會直接當掉

网友B:
因為switch是 store and forward,所以各port間的效能都是一樣的(100%)
但假設你web cam的瓶寬需求都是一樣的
然後這些頻寬的需求加總小於你的對外頻寬

那麼就沒有所謂的(平分)問題...

另外web cam....你要多高的畫質才能把10M用滿?,更何況還有交換器背板頻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的頻寬都是固定的
所以當其中的一個PORT吃到滿載時
這時又有第二個PORT需要傳輸

原來如此,連接數的因素也要考慮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switch是 store and forward,所以各port間的效能都是一樣的(100%)
但假設你web cam的瓶寬需求都是 ...

原來如此,總TOTAL是100%的話,看用了幾個PORT,誰的傳輸量大就佔比較大比例的分配頻寬,

負荷不了就當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總TOTAL是100%的話,看用了幾個PORT,誰的傳輸量大就佔比較大比例的分配頻寬,

負荷不了就當機 ...

不太對,先搶先算數,第一個搶到的,其它的就等吧!嚴格說來為何有些名牌網路卡會比較貴,就是這個原因!
負荷不了就當機,我還沒碰過這類爛東西,在機子上面都會有 BUFFER 的,只是需要等!
-- 補充一下 --
其實 SWITCH 觀念很簡單,就是用來切換各 PORT 之間傳輸用的,例如 PORT1 要傳資料給 PORT7,SWITCH 內的控制邏輯就將這兩個 PORT 之間接通,那麼問題來了,其它的 PORTS 要傳資料呢? 很簡單,就在 緩衝區內排隊嘍,等原來的 PORT 傳完了,再來處理!

所以頻寬不是平均,是用全部的頻寬來傳!例如你是用一個 100 M的,那麼會全部給使傳輸中的 PORT 使用!

對這方面有疑慮,可去參考一些網路傳輸方面的書來研究一下,不過看來很無聊的,光是看封包結構可能就想睡了!

考大家一個問題,HUB 和 SWITCH 有何差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對,先搶先算數,第一個搶到的,其它的就等吧!嚴格說來為何有些名牌網路卡會比較貴,就是這個原因! ...

不能說就在那裡等(原本)的傳完
因為交換器是『封包,frame』所以我才會用store and forward來講
一台電腦再丟出資料前也是重新封裝成一定的大小

PS:交換器有不同的frame轉送方式,我只是用最常用的store and forward來講

至於switch&hub的差異
switch再接收到frame時會先看目的地MAC,假如沒有目的地資料,則會再所有(Active port)丟出廣播,詢問目的端再哪裡,如果能學習到,就會紀錄,並且把這兩個port邏輯的連接成『專用線路』
hub則是收到就往所有port丟,因此會發生碰撞,每一次的碰撞都得讓所有發送機器隨機延遲等待發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對,先搶先算數,第一個搶到的,其它的就等吧!嚴格說來為何有些名牌網路卡會比較貴,就是這個原因! ...

喔喔,原來如此,小弟更新邏輯觀念了

基本的路由器,如果全部4個Lan port全接web cam,在傳輸資料不是同時的,而是排隊等時間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喔喔,原來如此,小弟更新邏輯觀念了

基本的路由器,如果全部4個Lan port全接web cam,在傳輸資料是不是同時 ...

對,就是這樣,不過也不用擔心會等太久,處理速度是很快的。
一般來說處理的MCU較高等,緩衝區較大,頻寬愈大,產品設計用心,效能會愈好,這也是平平都是SWITCH, 為何有的產品價格就是貴上很多!

网友D:
很多東西多是理論,就算有算式其算出來也只是"參考而已"

"路由器" --->不同價位,不同品牌其內部的IC元件及設計多會導致結果不同!

我只能跟你說,你問的東西就是你自己要去"實測&實習",你沒有一個"實際的產品&實物"
頂多就是紙上談兵而已,無法實用於戰場上!

====================

我舉個很簡單例子,反問你:

網路線 ~ 白皮書說最長距離是100公尺

這個人人多知道是"理論",實際上到底可多長呢? (穩定使用狀態)

1.網路線不同規格CAT5 ,CAT5e,CAT6,CAT6e,CAT7
2.還有網速 10M/100M/1G/10G

這兩點是絕對影響最長距離的主因,當然除了ˊ這兩點外~網路線的廠牌,及交換器~當然也會影響

所以呢? 結果就是你要自己去"實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就是這樣,不過也不用擔心會等太久,處理速度是很快的。
一般來說處理的MCU較高等,緩衝區較大,頻寬 ...

原來如此,一分錢一分貨

路由器硬體設計決定了起跑點,c/p值較高的比較能克服滿載的網路環境(ex 長時間lan port全對外接b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東西多是理論,就算有算式其算出來也只是"參考而已"

大概懂了,基本上一分錢一分貨,再來就是多看開箱文後再下手敗家體驗實測

网友:
假設電信業者提供頻寛100M,你的LAN PORT 每個都是1G,所以路由器需要QOS來管理有限的頻寛,優先連接權(老板的最優先)WEB CAM優先,還有VPN、virus scan、mail scan、porxy filter......,功能愈多頻寛愈大,需要計算的就愈多,路由器的CPU就要更快。

switch接的每台電腦區網互傳都有1G,連接路由器1G(2G full duplex)就由SWITCH接的幾台電腦分,switch選穩定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