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麻將燈

楼主(2016-09-09):
下港,人情味卡濃厚,因為家中有不閃爍麻將燈

日子過得開心,也不必在意~書念得如何?

常見的麻將燈,是將"自激點燈板"做成獨立的ADAPTER
更換新燈管仍不點燈時,是先查電線、開關、啟動電容?

還是先破壞ADAPTER?

三太子沒工夫,還好曾經用省電燈泡來紮馬步

不論幾瓦,自激點燈板(電子安定器)基本電路都一樣
任一零件失常都會造成電路不工作

線路差別,只在於每顆零件所能承載的功率

27W省電燈泡拆下來的點燈板,加上110VAC電源就變成點燈公板

兩線點燈或是四線點燈,小抄都寫在木板上

麻將燈ADAPTER輸出點燈電壓,三孔中只有兩孔為有效腳位

輸出電壓,空載時53V

點燈時,壓降50V

點燈公板上P3、P6輸出,直供給麻將燈的兩線。能點亮,則代表麻將燈ADAPTER壞了

BB27W點燈板接線對了,也可做成點燈公板

公板點不亮的燈管,就查啟動電容、開關、電線

3.3或4.7nF/300v的啟動電容,也是會壞去

燈絲斷一側的燈管,經銅絲短接後

也是能讓壞去的燈管,再放光芒

ADAPTER外殼可用大型美工刀、榔頭,鑿開四個角落,即可輕易拆分

使用桌上型虎鉗夾分ADAPTER,會更加快速便捷

27W以上的點燈板都是使用TO92封裝的晶體,如13005、13007、C4242、IRF740..
長的像變壓器(黃色)是兩腳位的輸出線圈。長的像線圈(綠色)是六腳位的T1變壓器,請勿混淆!
P.S   T1驅動變壓器由綠色環芯上T1-1、T1-2、T1-3 耦合電感組成
初級繞組T1-2的飽和後驅動次級繞組T1-1和T1-3,次級繞組就像是電壓互感器。

點燈板電壓經整流平滑後,大龍砲上空載約325VDC

大龍砲上點燈負載下壓降270VDC

三太子如素修練,肉眼即可辨別哪顆零件壞去?

殺肉料有清單,選一對441-1 500V/8A MOSFET來代用13005

自激點燈板壞一顆晶體,編號相同晶體可單換。
如代用,就要換一對(同載切換開關)

晶體腳位過長時不必剪除,長腳可幫助散熱

運作五分鐘,晶體溫度正常,算是運氣好

點燈每秒25kHz,才不會讓人感覺燈光閃爍

運氣不好,燈板不能完修時,也可塞一塊27W點燈板代用

戶外型ADAPTER外殼鑽散熱孔,變成~限室內使用

用熱融膠將PCA固定

融膠烙鐵封殼

另一台麻將燈330K 1/2W斷路

如何能快速完修,需要運氣與時間

全台靠修理電子點燈板的討吃郎,大概僅剩..................三太子

P.S 自激震盪IC 3520D普及後,日後修理點燈板就更簡單

補充內容 (2016-9-11 11:15 PM):
更正: 27W以上的點燈板都是使用TO220封裝的晶體

网友:
太子爺玩什麼就精什麼

网友:
我唯一拆過的一顆,居然壞一堆零件。

网友:
三爺真是專業啊~

网友A:
報告太子爺,這張引用的電路圖(自激點燈板)好像怪怪的~
電晶體 TR1, TR2 應該是不同時導通,但是 Vbe 的線圈極性卻是標示同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報告太子爺,這張引用的電路圖好像怪怪的~
電晶體 TR1, TR2 應該是不同時導通,但是 Vbe 的線圈極性卻是標 ...

參考看看

网友A:
Sorry 沒說清楚讓你誤會了,我是說自激點燈板那張電路圖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rry 沒說清楚讓你誤會了,我是說自激點燈板那張電路圖

沒關係啦~  反正我都看不懂...........

网友:
P大的圖, 變壓器的線頭看來是畫得不對
以前學習看的是這篇 PHILIPS 25W CFL DRIVER
如果沒有錢錢但還是想要下載看看, 可以自行GOOLGE關鍵字 AN00048 找到, 或用 WEBARCHIVE 搜尋, PHILIPS 已經關閉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太子爺,這張引用的電路圖(自激點燈板)好像怪怪的~
電晶體 TR1, TR2 應該是不同時導通,但是 Vbe 的線 ...

現代科學進步
舅舅結婚沒幾天就當爸爸了,恭喜咧!

第一張線路圖,啟動階段要看較淡的灰線
反正三太子的程度也是搞不清楚,都是靠運氣去矇

网友:
三太子太強了!!

這太專業~我只能看圖拍手!

网友:
長知識了,謝謝分享!!

网友B:
三太子太威了!!也太猛了!! 我有給你佳芬喔!!

网友C:
三太子 學識豐富,技術無邊。大如飛機,小如時鐘,沒有不能修的。小弟只會換換機板。佩服!

网友D:
三太子鑽那幾個小孔太小氣了吧,我都是這樣鑽才夠豪邁,保證冰冰涼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太威了!!也太猛了!! 我有給你佳芬喔!!

報告阿乾師,你們佳芬說:
PL-S燈管不能從鋁座拆,銅絲會斷掉

切開塑膠,單側燈絲斷路可短接修復、換啟動電容也是一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 學識豐富,技術無邊。大如飛機,小如時鐘,沒有不能修的。小弟只會換換機板。佩服! ...

呵呵! 您是家電材料商
什麼燈板您都找的到料
當然換板,卡省工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太子鑽那幾個小孔太小氣了吧,我都是這樣鑽才夠豪邁,保證冰冰涼涼:

報告YES老師~
60W以上的要開冷氣給它吹啦!

网友E:
原來它電容藏在那四方塑膠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它電容藏在那四方塑膠內!

PL-S 13W一支才70,買新的卡緊~

网友:
引用 楼主:
PL-S 13W一支才70,買新的卡緊~

哈哈哈~~跟我老媽說的一樣

不過我家的是用在抽煙機照明,每次都用到燈管黑黑壞掉點不起來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代科學進步
舅舅結婚沒幾天就當爸爸了,恭喜咧!

太子大:

""現代科學進步
舅舅結婚沒幾天就當爸爸了,恭喜咧!""

請開示:當爸爸了 跟 現代科學進步關係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阿乾師,你們佳芬說:
PL-S燈管不能從鋁座拆,銅絲會斷掉

三太子,我又佳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