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永安達CCD攝像頭

楼主(2016-09-10):
老闆從掏寶購入後使用,影像就是模糊

電源接口為2.1mm 需求為12V/1A
影像輸出為BNC接頭,AV影像訊號

一層雪花覆蓋在所拍攝影像的表面

CCD鏡頭檢查良好,無灰塵、無油垢覆蓋

有陽光的畫面正常,較暗的影像則有雪花覆蓋
研判可能原因:驅動程式錯誤、OSD破圖、CCD老化、鏡頭補光不足....

三太子資質差,查12V進入主板轉5V、3.3V存在,下一步,當然就不會了!
紅外線自動補光板直接在外接電源的12V下運作。用手指遮蔽LDR時,紅外線並未亮起補光

六顆LED串連,壞去一粒,手中也沒備料

山不轉人轉,使用兩粒一般LED接橋,暫且讓燈板能夠補光工作

唉! 運氣卡麥,補光後仍然是雪花畫面

草莽結論: 這影像頭曾經誤用如左邊這款無穩壓的變壓器而燒毀
這故障,您的看法呢?

网友A:
太子爺用電供器供電看看......看是不是輸入電壓、電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子爺用電供器供電看看......看是不是輸入電壓、電流不足

這支CCD,都是在電供下測試~

网友A:
那上頭的MLCC芝麻狀況呢?

大陸的CCD品質就是這樣.....貪便宜就是不耐用
它電路好簡單~~之前我拆過SONY的好複雜的
CCD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上頭的MLCC芝麻狀況呢?

大陸的CCD品質就是這樣.....貪便宜就是不耐用

上面監視頭標示1/3 SONY CCD 當然很陽春,主板只看到一顆EEPROM

跟下圖正廠有MCU、FLUSH差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監視頭標示1/3 SONY CCD 當然很陽春,主板只看到一顆EEPROM

跟下圖正廠有MCU、FLUSH差很大~

嗯~~我拆的類似這種,一小塊正方體+CCD+主晶片密密麻麻密度超高~

网友:
啟動紅外線補光後應自動切至黑白顯示模式

网友:
  瞧起來像是攝影ISO(感光度) 值過高造成的雜訊(Noise) 耶! 或曝光過度.

  是否控制曝光或ISO 的模組故障了.

网友:
一般大陸貨沒特別定,現貨都是PAL制,我買過指定要NTSC的,效果非常好,價格更不用說,也很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