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870-G45 PCI-E 插槽故障

楼主(2016-09-10):
昨天開機,主機板發出嗶聲(1長2短),爬文說是 "顯示錯誤(顯示器或顯示卡)" , 螢幕和顯示卡(MSI N450GTS)用另一台電腦測試 , 確定是正常的 !

奇怪的來了 ! 手上有"撼訊 AX4350 512MD2-S"這張顯卡 , 插在主板PCI-E插槽(圖中紅框) , 可以正常使用 ! 但換成 "MSI N450GTS" 顯卡 , 開機發出嗶聲(1長2短) , 這兩張顯卡只差在有無6pin供電(6pin供電也沒問題) , 這張主板下面還有一個PCI-E插槽 , 兩張顯卡都能正常使用 !

如果PCI-E插槽壞了 , 撼訊這張顯卡因該也無法使用才對 , 想請教這是哪裡出問題了呢? 感謝~

MSI 870-G45

MSI 870-G45

网友:
先更新一下BIOS看看問題是不是依樣

楼主:
好的,我來試試看,感謝~

网友A:
會不會是你用的電供本身就不夠力?將可以正常開機的那個電供換來有問題的電腦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你用的電供本身就不夠力?將可以正常開機的那個電供換來有問題的電腦試看看。 ...

Power是冰山銀蝶550W , 我有和朋友借同一塊MSI 870-G45換上去,供電和顯卡一切正常!
我這塊870-G45的PCI-E插槽太奇怪了,感謝你的回答~

网友:
有可能是接觸不良..清潔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