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3-571G LA-7912P 不開機,求助!

楼主(2016-09-10):
VIN有19V,REF有2V,VREG3有3.3V,VREG5有5V,BOOT1只有4.5V,BOOT2也只有4.5V
原本基板的問題是通電開機,但是沒有螢幕,風扇也不會轉LED燈有亮!
但因為之後測量8205時第4跟3短路到之後基板就不能開機了,LED也不會亮了,更換8205也一樣的情況...
請問各位大師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LA-7912P rev.02.pdf

1.48 MB, 下載次數: 63

電路圖

网友:
有過電無畫面應該先考慮刷BIOS
看短路到的2腳經過哪些元件去排除有沒有短路
電壓偏低測9腳和22腳BOOT1和BOOT2相連的電容和保險電阻

工作條件
16腳VIN19V,13腳EN0 1.26V,8腳VREG3 3.3V,17腳VREG5 5V。1腳ENTRIP1 和6腳ENTRIP2 正常應該是1.多V。

這篇裡有相關資料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5&highlight=v3

网友:
ENTRIP1 和ENTRIP2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