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上海第四电表廠MF10型萬用表

楼主(2016-09-11):
我想在這裡應該比較少人討論大陸生產的指針萬用表,因為這類表始終不是主流的儀表。
過去到現在中國(大陸)從未停止生產指針萬用表,但在科技越發達時,他們的產品質量越低落,到現在生產的指針表我認為是已經進入"垃圾級別"!
反而過去大陸製造的萬用表質量比現今的高好多。
過去大陸造的萬用表型號很多,以前的表通常以MF做開端,MF1是第一部萬用表,越後期開發的型號數字越大。
以下介紹的是MF10,是他們過去十多只最出名的表其中一款,我這MF10是生產於1981年5月。
MF10是高靈敏度的表,直流阻抗達100K/V(但250V及500V兩檔是20K/V),而交流阻抗因二極管先天的非線性問題所以刻意降低至20K/V。
MF10的直流電壓/電流及電阻檔的精度誤差是2.5%,而交流電壓是4.0%。

最後兩張圖片見到表頭旁邊的鍍鋅的月牙形金屬片是"磁通量調節環",它可控制磁通量去調節表頭的靈敏度,這個裝置是很少見到。
調較方法是表頭靈敏度偏低時,反時針轉一下,可使靈敏度略微升高;而表頭靈敏度偏高時,正時針轉一下,可使靈敏度略微下降。
這個只是輔助裝置,如果表頭嚴重"失磁"令表頭靈敏度下降很多的話它亦無法起死回生,這時救表方法只有用充磁器為表頭從新"充磁"。

网友A:
記得我踏入電子領域,第一台電錶內部構造就和這台很類似!真的是料好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我踏入電子領域,第一台電錶內部構造就和這台很類似!真的是料好實在! ...

我記得小時侯第一台萬用表是SANWA YX360TR(不是現今的YX360TRF),對於我來講當時要擁有此表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出來工作後反而再無接觸指針萬用表,接觸的已是FLUKE數位表,用過FLUKE之後已忘記何時將YX360TR掉進廢物箱(垃圾筒),現在想起都覺後悔!

以下圖片是從網路下載的。

网友B:
裝上電池 , 指針 會打到底 ,  沒去修
想買 能測 溫度 , 萬用表
指針式 隨便買 , 也比 這好用

网友:
又見骨董紅袍,指針式對岸也是討論收藏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裝上電池 , 指針 會打到底 ,  沒去修
想買 能測 溫度 , 萬用表
指針式 隨便買 , 也比 這好用

TES310算是不錯的台製電表,我手邊也有一顆還正常使用中,大概已經20年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5307-1-1.html

只要表頭沒壞應該都能修好,現在賣的台製電表品質越來越差,這顆本質算是不錯的,丟了可惜吧。

楼主:
回頭講番MF10老表,以前的老表個子通常很高大,MF10亦吾例外,但究竟有多高有多大,請看下圖MF10與YX360TRF對比:

在另一個帖 "指針電錶歐姆檔之探討" 內duke83兄講過 "一個好的指針表是不管放置的位置是水平或垂直都要有相同的偏擺角度,以前那個時代也只有歐美的工藝才能將表頭做的比較完美。",這句話是真實的!好的指針萬用表其中一個要求就是水平或垂直的偏擺角度都要相同。

中國(大陸)過去生產的老表在這方面的表現究竟如何?請大家看看以下兩幅圖片:

水平放置

垂直放置

難以想像當年(35年前)大陸生產的萬用表有如此水準,我這萬用表從表面看並不是收藏品或倉存貨,經過35年使用磨損及游絲老化後仍有此表現是真的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裝上電池 , 指針 會打到底 ,  沒去修
想買 能測 溫度 , 萬用表
指針式 隨便買 , 也比 這好用

如果是我的話會買Sanwa SP20,Sanwa指針表質量很好,只是價錢比台灣製造的貴些少。
不要買錯SP-18D或SP21,因為這兩部是沒有測溫度的功能。

以下圖片是從網路下載

网友B:
你還可 找到 , 測溫度的 指針表
温度-20°--200°
我說 溫度 , 是指 數字表 500°
也缺個 指針表 , 我都買 便宜貨

Sanwa 指針表 質量很好
我知 這有點貴 ,  一直 沒買

楼主:
萬用錶最重要的指標是"是否準確"!

MF10精度算是很高(DCV/DCA及電阻檔誤差是2.5%,ACV是4.0%),因為就算Sanwa EM7000頂級表的DCV及電阻檔都有3.0%誤差。
指針錶的錶盤之電壓檔核度通常是有50小格,即每小格的數值是滿度值的2%,如滿度測量時以2.5%誤差計算針指左右偏擺不可大於1.25格為合格。
MF10是有調整裝置,但我的指針錶主要是收藏用,所以錶到手時只檢測基本功能是正常及做一些表面清潔的工作,絕不會刻意再作功能調整務求誤差有更好的表現。

以下圖片可以看到,MF10的所有電阻檔都是針針壓線,幾乎是零誤差!我都不明白這麼老的錶為何可以這麼準。
而DCA及DCV能檢測的檔位(因為手上基準儀功能有限制)全部都小於1小格的偏差,即小於2%誤差,合格。
ACV只能用AC220V作測試對象,先用FLUKE數字錶檢測出是216V~217V之間,MF10的AC250V及AC500V檔都是測出相近數值,準確程度是難以想像的好。

測試1Ω電阻

測試10Ω電阻

測試100Ω電阻

測試1KΩ電阻

測試10KΩ電阻

測試100KΩ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還可 找到 , 測溫度的 指針表
温度-20°--200°
我說 溫度 , 是指 數字表 500°

買UNI-T UT136C 數字錶 (不要買錯UT136A、UT136B及UT136D,因為無測溫度功能),能測1000°,價錢約70元人民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萬用錶最重要的指標是"是否準確"!

MF10精度算是很高(DCV/DCA及電阻檔誤差是2.5%,ACV是4.0%),因為就算Sa ...

請教一下,借一下你的圖,如附圖右邊那台電錶滿特別的,能提供一下廠牌及型號嗎!謝謝!

网友:
價錢約 70元人民幣。

我買 都要 , 到處 比價
大陸那個 如幫代買 , 大約賣 *10  七百台幣
我都 7-11 超商 , 買 貨到付款

id = 41141454842

温度(℃)–40℃~1000℃

标准配件
UT136A/UT136B/UT136D-表笔、电池
UT136C-表笔、电池、点式温度探头

優利德數字萬用表UT30C 掌上型數字萬用表
通斷 溫度 檢測
要有個 C  就好找 ,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借一下你的圖,如附圖右邊那台電錶滿特別的,能提供一下廠牌及型號嗎!謝謝!

是Sinomeasure SIN-C512
它功能是合格,但塑膠外殼做工真的比較差,所以不建議買這個儀表。

网友C:
如果大陸現在做的指針表是垃圾等級,那台灣以前做的指針表不知道要稱作什麼等級,爐渣嗎?

在我有印象以來台灣以前只有做做 360 或 370 系列,品牌有一堆沒聽過的,外殼都已經是公模內部更是沒什麼好料,似乎銷售對象就是學生,好像做太好賣太貴會害到學生。
品質比較好些的只有宇峰與得益這些,要比較好的只能去買日貨,歐美貨因價錢因素更沒人敢進口。

以前曾找過這些錶頭廠詢問過訂做錶頭事宜,我要訂做吊絲表沒人敢接單,拿幾個美國表頭來修理也不行說沒技術。
因為台灣市場太小又接不到出口訂單只好這樣生存下去,研發與投資在那時沒人敢做。
大陸那時雖未改革開放但還有許多公營工廠在生產民用或軍用物資,有基礎材料也有市場,只要拿到技術很快就能迎頭趕上,所以現在才能有此局面。

台灣好像這麼多年來也沒做出個能夠舉世流傳能夠稱讚的產品,電鍋與電扇嗎?這好像只有島民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大陸現在做的指針表是垃圾等級,那台灣以前做的指針表不知道要稱作什麼等級,爐渣嗎?

在我有印象以來 ...

大陸電錶如果是早期公營廠生產的是有一定水準,但現在很多民間公司生產的真的很粗糙,台灣得益DE-960TR在大陸被大量仿製,這類電錶質量真的很差。

以下淘寶拍賣網頁就是一個例子,評論裡有很多回應可以參考。
https://goo.gl/38a8Jk

楼主:
很難想像台灣會有如此低質量的產品生產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難想像台灣會有如此低質量的產品生產出來。

淘寶賣的低價DE-960TR應該都是仿製品,台灣生產的不可能這麼便宜。
得益生產的DE-960TRn淘寶上也有,價格就很正常:
https://goo.gl/Fsy5HM

网友B:
吊絲表 , 我 還不懂
我買過 遊絲 , 還 鬆落掉 的 三用表
中華路 商場 , 進去 看過 修表頭
磁石拔出 再裝回 , 表頭 靈敏度 , 會變差
修理師傅 , 有個  銅線架 工具
不拆 磁石 , 就能 拆換表頭 , 銲 遊絲
我 玩過 遊絲 ,  調過 平衡
現有 銅銲頭 , 不會被 吸住
這種 能銲喇叭 , 不怕被 磁鐵 吸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吊絲表 , 我 還不懂
我買過 遊絲 , 還 鬆落掉 的 三用表
中華路 商場 , 進去 看過 修表頭

吊絲表頭結構其實比軸承表頭還簡單,但材料與製作技術要求高很多。

吊絲表頭就是動圈部分是靠上下兩條引線拉住,動圈電流也是靠這兩條吊線來傳導,上下吊線尾端焊接在銅彈片上,表頭旋轉時吊線也跟著扭轉,利用吊線扭轉應力當彈力,因為沒軸承所以可以做到零摩擦。

吊線扭轉產生的彈力可以放大成汽車懸吊的扭桿彈簧,靠一隻特殊材質圓棒扭轉產生彈力。

网友C:
一、吊絲表或稱張絲表,原文是 Taut Band Meter。
結構最為簡單,但一般看起來最簡單的物件要達到高性能就很不簡單了,材料、工藝與經驗的問題。
簡圖如下:

結構圖:

靠彈片拉緊漆包導線兩端,漆包導線負責導電與提供指針回轉到左邊的微小扭力。
以前修過幾顆這類的錶頭,記得這個 Taut Band 不是單純的一般漆包線截面不是圓的而是偏扁平型,他的扭轉力與電流與線圈都有關係。
這種表頭輕微震動沒關係但怕摔,有一些故障的就是摔壞的。
基本上要水平擺放使用,但實際上可能也需要垂直附掛在機器面板上,這就需要功力來克服重力的問題,首先就要減重減指針、平衡錘與線圈的重量了。
因為 Taut Band 的扭力很小所以線圈偏擺的力量也只需一點點就能讓指針移動,因為電流小所以才稱為高感度電表,也才能讓電壓表達成高輸入阻抗。
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反應速度會偏慢一點,這在類比的時代不是多大的問題,而有些骨灰級的玩家就是喜歡這種指針的動態響應。

二、游絲表原文稱為 Jewel Meter,故名思意應該跟手錶一樣用寶石來當承轴。
原本應該是比較複雜的結構但因為容易便宜大量生產變成表頭的大宗,結構強度也比較好。
結構圖:

這種結構存在了摩擦力需且需要較大的電流與偏轉力來克服上下兩個游絲的回轉力,摩擦力也使得精確度變差了。
樓主這款的 MF10 表應該就是最高感度的游絲三用錶了,查到是用 9.3uA 的表頭,已經不是一般等級了。
為了提高靈敏度就必須減少游絲的扭矩,減少了游絲扭矩會讓擺動偏差變大,只好再減輕線圈的質量,減了線圈圈數卻又降低靈敏度,而形成的矛盾現象。
由於是有承軸與承轴座的結構讓軸心比較穩定不管是在水平或垂直的軸心方向,這也是大部份指針三用錶樂於採用的另一原因。

簡單總結,吊絲表高感度高精度,游絲表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借一下你的圖,如附圖右邊那台電錶滿特別的,能提供一下廠牌及型號嗎!謝謝!

那個是手持型的標準源

网友:
指針表在維修上還是有需要的!!

尤其是針對呼吸式電壓浮動,指針表比較能抓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Sinomeasure SIN-C512
它功能是合格,但塑膠外殼做工真的比較差,所以不建議買這個儀表。

感謝回應,另有問題再問,那些數字鍵的作用是啥,計算機嗎?

网友:
查到 是用 9.3uA 的表頭
同樣 44uA 表頭
日本 是細銅絲 , 繞出 4K 阻值
一般只 2K 電阻 ,  好表頭 軸承 , 是用 好膠 黏固定
沒 線圈框 就只線圈  , 像現在 馬達轉子 只銅線 繞做
這種 好的難做 , 便宜 也可用 , 常去 換新表 就好

空心杯馬達

買這種 , 可能 買到 壞的
會修理 ,  一千元 可買兩個 , 有何不可
大陸貨  組裝問題 很多 , 螺絲 沒鎖好
遊絲 都沒銲好 ,  銲這 有難度

大陸 現缺銅 , 表筆 都非 純銅
馬達 是用 ,  鋁線鍍銅

有回復 ,  跟 有去買
那是 兩回事
要買便宜的 , 就沒貨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大陸現在做的指針表是垃圾等級,那台灣以前做的指針表不知道要稱作什麼等級,爐渣嗎?

在我有印象以來 ...

我想講的是現在大陸數十元人民幣級別的指針萬用表的質量真的出現問題,是我沒有講得清楚明白。

ysc大大在19樓說的是其中一個例子,不過都算了,因為這是仿製品,始終不是正規正貨。
而是大陸自家產品一樣出現品質問題!全新原廠的錶外殼有裂痕、內裡的塑膠零件有爆裂、兩部全新表檢測AC240V其中一部測出數值是194V而另一部更測出160V!

這不是一部半部有問題的錶不小心流出市面,而是各論壇各討論區都有用家出文出圖出帖說現今生產的指針萬用錶的質量是不及過去生產的錶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98253-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回應,另有問題再問,那些數字鍵的作用是啥,計算機嗎?

不是計算機啊,是輸入鍵,想要標準源輸出多少V、多少A或多少Ω直接按相應的數字鍵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吊絲表或稱張絲表,原文是 Taut Band Meter。
結構最為簡單,但一般看起來最簡單的物件要達到高性能就 ...

亦因Taut Band結構是很脆弱,如速度快少許地過度偏擺是有機會扭斷表內的吊絲。

我覺得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Sanwa EM7000在速度已經是慢的吊絲表上還要再加上一點點阻尼,令EM7000在滿度偏擺時足足要用四秒才可完成擺動,以保護表頭安全。

加阻尼的方法可能是動圈框架是用鋁質材料或在動圈撓上短路環以曾加阻尼作用。

以上是我個人憑空想像出來,並沒有拆解手上的EM7000去求證,所以可能全是錯誤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講的是現在大陸數十元人民幣級別的指針萬用表的質量真的出現問題,是我沒有講得清楚明白。

ysc大大 ...

如果連MF47這種指標性電錶品質都如此不堪.....
那真的很離譜!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亦因Taut Band結構是很脆弱,如速度快少許地過度偏擺是有機會扭斷表內的吊絲。

我覺得是因為這個原因, ...

前幾天整理一個台製高阻計,大概是20幾年前買的,拆開才發現原來也是吊線式表頭,將表頭兩條線拆離電路板測量滿刻度電流,以平常46uA經驗值串聯電阻測量,一上電指針怎快速刷到最右邊?趕快斷電加大限流電阻還是超越滿刻度,乾脆先將電壓調到0再慢慢增加,結果是12.5uA滿刻度!第一次遇到這麼靈敏的表頭,還好沒搞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連MF47這種指標性電錶品質都如此不堪.....
那真的很離譜!

是啊!

另外他們的萬用表(平價的)常見的問題就是表頭動圈與磁路之間有異物,令表針偏擺至一位置時卡死,要自行清除異物才回復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幾天整理一個台製高阻計,大概是20幾年前買的,拆開才發現原來也是吊線式表頭,將表頭兩條線拆離電路板 ...

這是好表啊!可以上圖給大家看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講的是現在大陸數十元人民幣級別的指針萬用表的質量真的出現問題,是我沒有講得清楚明白。

ysc大大 ...

還有賣 , 新生產的
做工不好 ,  拆開自檢 再補銲 , 還好用 嗎 ?

不能 , 問太多問題 , 好買的
就到 大理街 , 自取 再 付款

也不會 太便宜 ,  但沒 寄丟過
有時 , 要等很久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好表啊!可以上圖給大家看看嗎?

補圖

YF-504 高阻計

吊線式表頭,12.5uA滿刻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補圖

YF-504 高阻計

第一次看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