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東元洗衣機(QA6501)脫水有異音

楼主(2016-09-11):
[求助] 東元洗衣機(QA6501)脫水有異音
[症狀] 洗衣服一切正常,旦脫水時有"摳摟""摳摟"聲音!!(如連結影片)
https://youtu.be/LQ2-Txzg9Q4
有拆開上蓋及後蓋試運轉,四支平橫桿看起來沒問題!!

東元洗衣機

東元洗衣機

不知是什麼問題??
爬文後覺得好像是軸心培林壞了~

网友A:
聽起來好像是衣服沒有放平衡,還有你整個洗衣機都會晃動,底座的固定是不是沒有固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聽起來好像是衣服沒有放平衡,還有你整個洗衣機都會晃動,底座的固定是不是沒有固定好? ...

影片洗衣機裡面是沒放衣服測試的!!洗衣機放地上有先抓水平!!,

网友:
如果是軸承損壞,不只是脫水有問題,連洗衣時也會有吧。雖說脫水速度比較快,還是傳動皮帶鬆了?

网友:
不是裴琳問題.是吊棒壞了.提醒:吊棒用目視都是好的.要拆下來.你就知道問題在哪?如果不會判斷吊棒好壞.建議
由專業幫你

网友:
開眼界了..........

网友B:
吊棒+1 整台放地機台上的水平有時是不凖地。看過因機台上的水平器很凖,內槽是歪的。拿長的水平器量內槽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棒+1 整台放地機台上的水平有時是不凖地。看過因機台上的水平器很凖,內槽是歪的。拿長的水平器量內槽看 ...

了解!!有空在拆下試一試!!

网友:
有可能是轉盤下的大螺帽破損,
導致無法鎖緊~
雖然機率不高~
但可以查查看~

也有可能有錢幣或異物~
這要拆內桶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