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ES-755 無法轉動

楼主(2016-09-11):
1.試過脫水功能是有轉的
2.洗衣及洗清功能有聽到馬達翁翁轉的聲音,可是打開看無轉動
3.為啥脫水可以轉洗衣及洗清不能呢,麻煩各位高手解解惑

SAMPO ES-755

SAMPO ES-755

网友A:
啟動電容先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電容先查一下!!

大大您好,請問脫水的和洗衣及洗清不一樣?
不然怎麼脫水會轉洗衣清不會?

网友:
啟動電容+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請問脫水的和洗衣及洗清不一樣?
不然怎麼脫水會轉洗衣清不會? ...

洗衣不會轉應是類似這種電容.
如果買到好的質量電容, 可以用到洗衣機升天它還處於工作良好狀態.

网友:
該不會是迴轉盤卡到異物?
或迴轉盤已是不良品?

网友:
如果是皮帶來拖動軸心的話,
先拆下皮帶看看洗衣時馬達會不會轉動,
這樣就可以區分為馬達或軸心的問題了。

网友:
轉動是怎麼轉?盤子轉筒子不轉,還是一起轉?手下去轉盤子它能不能動?怎麼動?力道如何?

先把皮帶解下來測試馬達功能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話就是機械方面的問題了。

機棫問題的話,直接用手轉馬達帶皮帶,看看轉動的狀況是如何後再決定下一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請問脫水的和洗衣及洗清不一樣?
不然怎麼脫水會轉洗衣清不會? ...

只有一張圖!!   怎麼解!!

要修先拆了再說吧!!

不然沒人有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張圖!!   怎麼解!!

要修先拆了再說吧!!

還有call 修阿~

网友:
很簡單,你想自己修,就拆了它,多拍幾張圖供大家提供意見,若懶,就送修吧!
你發的這文,連神人都幫不了你!

网友:
應該是電容故障了你看底部有一顆類似上面大大PO的類型或者是黑色方形

网友:
要拆開看,也有可能離合器問題

网友:
應該是ˋ洗衣機軸心問題機率較高
普利盤離合器軸心帶轉盤
沒帶軸心是桶身轉(脫水)

网友:
洗衣跟脫水是用同一顆馬達 脫水能運轉電容絕對沒問題 維修方向應檢查皮帶 轉盤及軸心

网友:
1 拆下洗衣轉盤看軸心有沒有轉動---有------洗衣盤軸孔磨損-----換洗衣盤
                                            ----無------查洗衣皮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