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max安奈美 ELT400AWT異音,不算維修

楼主(2016-09-11):
Peter大送來練功的二顆Enermax ELT400AWT,一顆已拆得支離破碎的,就拿來殺肉吧!另一顆大體還算完整,就試看看能不能二顆拼湊成一顆來,Peter大之前的維修狀況請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10&highlight=ELT400AWT
把被拆下的電容先裝回去,上電後就如Peter大描述之狀況一樣輸出跳動且伴隨有搭搭聲效,量紫線+5VSB很穩定,灰線PG隨著搭搭聲猶抱琵琶半遮面時有時無羞於見人,看來問題是出在主電源回饋或APFC電路了,搭搭的聲音注意聽起來有點像從APFC小板發出,量一下高壓380V也隨著跳動,先殺另一顆的APFC小板來試試,換完後狀況變成風扇轉一下就停,好玩了進保護了,既然如此就從輸出回查了,不關APFC的事先換回原APFC小板,量一量突然發現一條棕線從24 pin 3.3V這邊接回來,

接主機板試試, 結果就這樣啦:
3.3V棕線回饋

+5V輸出獨照

+12V輸出獨照

主板運作獨照

開機畫面獨照

大團圓結局合照:

不同APFC小板出現狀況不同,猜測可能是APFC小板的工作點有所差異吧?
Peter大,拍謝內,沒有維修好看…

网友A:
那條棕色線.....要裝主機板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條棕色線.....要裝主機板才正常?

沒錯,應是檢測用.
這台半模組把它裝殼回去後,我才發現Peter大沒附PCI-E線,搞好也殘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錯,應是檢測用.
這台半模組把它裝殼回去後,我才發現Peter大沒附PCI-E線,搞好也殘念!! ...

殺肉直接輸出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殺肉直接輸出一個..

閒閒沒事的時候再來想辦法焊一組上去.

网友B:
大概就是 電路回授穩壓  是以棕線取  負載端點的3V3  接回電路
而不是在板上取3V3直接回授穩壓

電流大時 * (長線電組+端子電阻)  造成負載端電壓不足
這叫 遠端回饋(檢測)  remove senser
概念跟 負載效應 / 四線式凱爾文電橋量測  互補相通的

1. 3V3 與 棕色線 的 共接端子  要注意一下  有無壓接不良
2. 有的設計應用   供電流線與 電壓線
     會在板上兩線之間插入一小電阻 10 Ω
    (如兩獨立端子 或  怕電壓線 端子 OPEN 導致 過高電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 電路回授穩壓  是以棕線取  負載端點的3V3  接回電路
而不是在板上取3V3直接回授穩壓

聽君一席話,哦!不對,應該是看君一幅畫,勝讀萬卷書...

网友C:
這科我只有換一個大的diode(靠近二次測),沒有上機測試。
我看了好幾次才看懂,原來我已經修好了?!
恭喜!Benson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科我只有換一個大的diode(靠近二次測),沒有上機測試。
我看了好幾次才看懂,原來我已經修好了?!
恭喜!B ...

是的, 原來就只有5vsb  NG,你換完蕭特基二極體就好了 只是它的3.3V從遠端負載後拉回檢測,所以上了主機板後就OK了,我差點也被它晃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