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聲寶LEM-4260背光不亮

楼主(2016-09-11):
聲寶LEM-4260背光不亮,

電源板

主機板

高壓板

可以看到20顆晶體

區分為左右兩邊,一邊各10顆

直接在基板上量晶體的左右兩腳,紅黑棒如圖,量起來是導通的

再找同一邊的隨便一顆來量,一樣是導通的

換另外一邊找一顆來量,是不導通的

看到這裡應該就明白,其中一邊是有問題的,
會導通的一邊,10顆晶體中有些是故障的,

從第一顆開始,拆下一顆量一次基板,一直拆到量起來是不導通的,
就可以知道基板上已經沒有故障的晶體了,

運氣很好,拆下第一顆量起來已經沒有導通了,
所以故障的只有一顆。

每次不一定是那一邊或幾顆故障,所以要一邊拆一邊量基板

拆下來的晶體量左右兩腳是導通的

拆一顆正常的來量,是不導通的,

這顆晶體的號碼

修理完成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維修文~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也算蠻厚工(台語)的維修,拆一顆量一次,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您用心分享~學習了!

网友:
恭喜gimida大完修 很好的維修文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技術真好!真讓人羨慕

网友:
學習了  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A:
為什麼你要三用電錶
連接鐵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你要三用電錶
連接鐵線呢?

因為沒有其他多餘的手同時拿紅黑棒又同時拿手機點拍照鍵,

网友:
這台的構造和禾豐的42吋的完全一樣。內部的電壓板、主機板、背光板完全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沒有其他多餘的手同時拿紅黑棒又同時拿手機點拍照鍵,

原來是這各原因
哈哈哈

网友:
感謝分享~頭一次看到背光板長這樣

网友:
很棒很詳細的維修文。感謝經驗分享!

网友B:
恭喜gimida大完修,但是可以告知三用電錶是歐母的個檔來量的,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gimida大完修,但是可以告知三用電錶是歐母的個檔來量的,謝謝!

用R x 1檔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