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線三段電子開關

楼主(2016-09-12):
請教大家

我有如圖的三段電子開關

要如何接線可以讓吸頂燈(有三顆燈泡)

分別是亮: 三顆,二顆,一顆 ?

線路圖

線路圖

順序

順序

网友:
依照標準接法做不到 三顆,二顆,一顆,外加繼電器可以做到,但大費周章,建議照標準動作順序使用。

修改電子開關裡面電路也做得到。

网友:
這類產品大多內部是一邏輯控制 IC 加上繼電器組成的,你可能要拆開了,看是用哪顆 IC了!

网友A:
不知道這樣接可不可以,會不會有後遺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這樣接可不可以,會不會有後遺症?

可以這樣接,裡面只是繼電器接點,都是來自同一個電源,輸出並聯不會有後遺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這樣接,裡面只是繼電器接點,都是來自同一個電源,輸出並聯不會有後遺症,但動作順序不是musaui大想 ...

有三段開關,照說繼電器應不是只有兩段。
第一段 橙,黃線過電=>亮3燈
第二段 橙線  過電=>亮2燈
第三段 白線  過電=>亮1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三段開關,照說繼電器應不是只有兩段。
第一段 橙,黃線過電=>亮3燈
第二段 橙線  過電=>亮2 ...

這種接法可行,還是大大腦筋比較靈活.....

楼主:
所以我必須如 pachiko 前輩的接法 ,就可以達到我要的三段囉 ,謝謝大家 ,等放假來試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三段開關,照說繼電器應不是只有兩段。
第一段 橙,黃線過電=>亮3燈
第二段 橙線  過電=>亮2 ...

裏面好像有兩顆繼電器,
家裡的因切換不良拆過,
乾脆直接第一段,
六個燈全亮,
其他段數就不用了...
燈泡切來切去,
聽說會影響壽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三段開關,照說繼電器應不是只有兩段。
第一段 橙,黃線過電=>亮3燈
第二段 橙線  過電=>亮2 ...

裡面是有兩個繼電器,分別為A與B,是由電源開關控制動作,A ON時橙線亮,A OFF時白線亮
                                                                                      B ON時黃線亮,B OFF時沒接線
所以第一段A與B同時ON,橙與黃線亮
       第二段,A ON,B OFF,橙線亮
       第三段,A與B同時OFF,白線亮
所以兩個繼電器在這個模式下無法控制3燈同亮。
要修改成與下面手拉開關的動作模式,才有可能三燈同亮

這原本是在控制雙管的日光燈與小燈的,白線等於小燈。

如果是這種手拉是開關,1接一個燈,同時1與2接通,3接兩個燈,
它的動作是 1,   23,  3   L是主電源
所以是      一燈  三燈  二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裡面是有兩個繼電器,分別為A與B,是由電源開關控制動作,A ON時橙線亮,A OFF時白線亮

說實在的這種電子開關我没有拆過,純粹是照樓主給的圖和邏輯順序瞎矇的。
還請樓主發揮實驗精神,試作看看吧!
不過,要記得回來告訴我們結果哦~

网友D:
實際的配線,
我是這樣想法,
第一個燈泡座 :黃線+白線+燈泡座的線(白)
第二個燈泡座 :橙線+燈泡座的線(白)
第三個燈泡座 :橙線+燈泡座的線(白)
其他黑色線接在一起,
以前有拆過,
這樣配線比較可行.
因為第一段要3顆全亮(1黃+2橙),
第 二段要2顆亮(2橙),
第 三段要1顆亮(1白,黃線無電),
如果有錯,不用客氣請指正....
(非本科,常拆家裡的家電)
這電子控制是連續循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實際的配線,
我是這樣想法,
第一個燈泡座 :黃線+白線+燈泡座的線(白)

這樣接就對了,不過您打了2個第二燈座,白黃相接,等於手動開關的12相接。橙色接2個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樣接就對了,不過您打了2個第二燈座,白黃相接,等於手動開關的12相接。橙色接2個燈。 ...

謝謝,
已修正,
想很久,
才想通....

楼主:
看了樓上的 ,又讓我頭痛了……,或者得買個四段的回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樓上的 ,又讓我頭痛了……,或者得買個四段的回來 ?

為什麼,
有錯嗎?
因為最前面的說法,
我一直想不透,
因為第三段只接白線,
不可能會亮一個燈.

PS..如果不對可忽略我的建議....

网友:
NO,只是你要跳脫一線接一燈的邏輯,基本上他已經有標出動作的過程,你只要橙線同時接在兩個燈座,另一個燈座同時接上黃線和白線就可以了,其他的我們已經幫你推算過了。

网友:
一線接一燈,是指有兩個大燈,一個小燈的接法。
三個都是大燈,就是大大說的橙線接兩個燈,另一燈接黃白兩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樓上的 ,又讓我頭痛了……,或者得買個四段的回來 ?

不用頭大....
其他人說了半天,都不如 Pachiko大 一開始就把圖畫好,又簡單又清楚...

其他的建議, 仔細看清楚 跟 Pachiko大 的圖一樣,更何況,還有說錯的,
或用 相樣顏色(白)的,來代表 不同的線....讓你愈看愈頭大...

楼主:
所以要按 sandy319的接法

楼主:
第一個燈泡座 :黃線+白線+燈泡座的線(白) 第二個燈泡座 :橙線+燈泡座的線(白) 第三個燈泡座 :橙線+燈泡座的線(白),橙線要給兩個燈泡座囉 !最近上班 ,等放假我再來試 ,謝謝大家~

楼主:
晚上找時間用小燈泡

直接試了 pachiko 大提供的接線法,

結果是正確可行的喔~

謝謝大家的幫忙

小弟也學到了

网友:
還有一種接法,
燈泡1常通不通過電子開關,接開關,由開關控制
燈泡2接黃線
燈泡3接橙線
這樣有個好處,電子開關掛了還有一個燈可以用。

楼主:
嗯 ,很好的建議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