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淡水收到的手機

楼主(2016-09-12):
這次淡水收到的手機

小巧可愛,SonyEricsson XPERIA X8 E15i
android 2.1系統,
網路上好像可以刷4.4.2
但不知有沒有中文版??

功能正常,但是FB,LINE,MARKET都不能用??
可惜只有3吋,字體太小啦!!

网友:
恭喜~小莉莉大大又收到新貨~

看看能否安裝刷機大師

刷一下然後用chromecast當娛樂機用(連電視)

网友A:
MARKET 不能用嗎?
應該有才是.

网友:
2.x要刷到4.x應該有困難,作業系統差太多了

還能用也丟了,學生這麼好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ET 不能用嗎?
應該有才是.

是有MARKET ,
但無法找程式,
或許現在的程式不支援android 2.1系統??
小東西功能完好,應該可以做些甚麼用途吧??
試過導航居然還可以用,但螢幕太小了,
也許可以做行車記錄器,隨手相機300萬畫素夠用了,
網路居家監視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MARKET ,
但無法找程式,
或許現在的程式不支援android 2.1系統??

line 應該可以用,
很多APP程式都不支援.
聽音樂還不錯.
兒子的退役手機,
也是這種形式的,
速度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