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求GA-P55-UD3L, 硬體裝置的圖

楼主(2016-09-12):
各位大大, 有沒有人還有在使用 GA-P55-UD3L的主機板, 能不能提供如附圖的 WIN7 裝置管理員的圖,
我的 WIN7 出問題後, 我在安全模式移掉 USB 的所有裝置後, 重開機讓 WIN7 重新自動抓取 USB , 結果 USB KEYBOARD 和 USB PHONE 無法自動安裝驅動程式, 而且感覺 USB 裝置好像少了好幾個, 所以想比對一下, 謝謝~~

网友A:
你目前只有驅動到USB 3.0的driver

======================

缺 Generic USB Hub
USB 2.0 driver 部分你要從新安裝

不過我覺得很怪,如果你沒動"硬體及BIOS"的狀態下,win7理論上移除所有"通用序流排連接port"
重新開機win7就會自動在安裝一次

如果會有問題,我感覺你因該是中病毒導致win7有損毀或是reg檔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目前只有驅動到USB 3.0的driver

======================

中毒是不會, 極有可能是 reg 毁損, 導致 win7無法自動又正確的驅動或掛載驅動程式
最重要的 usb composite device 不見了, 我已經搞了兩週了
usb mouse 可用, usb storge 可用, 就是 usb keyboard 和 usb phone 和web cam 都不能正確的驅動

找了兩週多的文章, 都沒有人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今天我終於解決了, 我把usb.inf 打開來看, 找到 usb composite device 的路徑是在 C:\Windows\winsxs
重新安裝 usb keyboard時, 指向 C:\Windows\winsxs 就可以安裝 usb composite device, 成功使用, 但以後都要用人工了

keyword: usb composite device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毒是不會, 極有可能是 reg 毁損, 導致 win7無法自動又正確的驅動或掛載驅動程式
最重要的 usb composite ...

請問在解決問題之前, 試過重裝intel晶片組驅動程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在解決問題之前, 試過重裝intel晶片組驅動程式嗎?

有裝過~~沒用, 網路上的方式幾乎都試過了, 包含微軟的 fix 程式
也就是除了滑鼠和隨身碟, 其他的 usb 裝置都無法正確辨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