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660S與MAX232電源轉換功能介紹

楼主(2016-09-12):
1.常在電源電路上只存在單組電源,但電路上卻需要雙組正負電源或倍壓電源,這在耗電流不大的電路上,一般可採用charge pump方式來達成.而常見的型號有ICL7660,LT1026,MAX680/681等(當然你也可使用OPA來達成雙電源功效),以上各別IC因其單價稍高,你也可偷偷使用MAX232的特有的升壓及倍壓功能來完成.至於其工作原理亦是較為簡易,想要練功的朋友,應深入了解其動作方式,必可讓你功力大大提升.
2.底下就將實際測試結果以圖片方式呈現.請注意此類芯片內部使用了類比開關做電源轉換,故存在了一定的內阻,使用上請留意其最大輸出電流量.(輸出電流越高,內部電壓降越高)
3.建議自行參見ICL7660S及ICL232datasheet的工作原理介紹.
4.實際測試結果如下:輸入電壓:5VDC

4.1 ICL7660S工作原理

4.2 ICL232工作原理

4.3 MAX232倍壓量測(pin2)

4.4 MAX232負壓量測(pin6)

4.5 ICL7660S倍壓量測(pin5)

5.ICL232參考資料(祕密就藏在page4):
http://www.intersil.com/content/ ... nts/icl2/icl232.pdf

楼主:
類似RS232功能的芯片,有許多廠家製做,型號也有很多,要如何判別這是顆232功能的芯片呢?可由芯片4周檢視是否存在4-5顆電容得知.如何檢查其好壞?可檢查其電源轉換部份,是否存在約正負10V的輸出.

网友:
類似這種用途,LTC1263也很好用。
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1263f.pdf

网友:
就初學者而言,可以先學習了解 倍壓原理(不管是AC或DC)
再來看應用會更容易理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8D%E5%A3%93%E5%99%A8

AC(交流)本身就會正負極交換,電路較簡易,利用二極體單向導通特性,
  對一級再一級的電容去做疊加充電,產生倍壓效果.
DC(直流)正負極本身無法交換,需要靠充放電方波/脈波 及 switch(開關),
  產生類似二極體的導通效果, 一樣對後方的電容去做疊加充電,產生倍壓效果.

知道原理者 再如 ciko大 的圖解與實作及實測 則更能知道 理論原理與實物應用 的搭配.

註:一般而言,(電容)充電式倍壓應用在小電流,亦或提高倍壓瞬間(電容)放電效果(例:閃光燈)

网友:
補充一下相關的其他型號:
LT1054 Input(3.5-15v)
ICL7660 Input(1.5-10v)
ICL7662 Input(4.5-20v)

PS: 為什麼我知道呢?因為我還真的很認真去研究過負壓產生的整合IC~這3顆我都有..........

网友:
對!! 早期 ICL232這類還沒出現時 , ICL7660 價錢還偏高時..
有些設計 就用4樓維基連結上 說明的方式 以74HC04 之類 組合出倍壓及負壓效果.

网友:
ICL7660 好用,但也是雜訊源,我都是將它與週邊零件焊在一小片洞洞板上,再拿廚房用有背膠的鋁箔紙捲繞幾圈"包緊緊"成一個模組,當然在夾層間不忘捲入一條裸銅線準備接地屏蔽之,為什麼不用銅箔?省錢、方便取得而已。

网友:
小小一顆確實蠻方便的,但是電流太小,只能用來處理小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