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啥款液晶LED燈條?

楼主(2016-09-12):
前陣子液晶同行走路倒店,去晚了!三太子只搶到兩捆燈條"都小"

短燈條50燈約52公分、長燈條60燈約62公分

請教先進這是啥款機子用的燈條? 感謝!

网友A:
愛拆  換燈條好爽
改天全給你賺
懶的換費工給妳做

网友B:
看起來像座日光燈那種

我在回收場看過!!

网友C:
你先看看使用的電壓是多少?單燈併聯(3V)或兩燈串聯(6V)的是消防逃生指示燈,3到5燈併聯然後在多組串聯的(看過19V到36V)就是燈管用。

在朋友中古商A到的燈條和供應電源(110V),看到的是兩片往前照,往上照的還有4片,原先是一個電源供應器一片燈條,我搞怪跟他串聯4片,結果會閃動,現在只兩片串聯用一個電供,另一個是兩片串聯在併聯兩組,兩個電供6片燈條,有量過LED電壓,不管是單片還是2 3片串聯。單個LED電壓都是3.? V,所以電供應該是定電流的。

网友D:
大陆的32吋康佳灯箱就用这种灯条,

侧射式灯箱,灯条安装在下边,靠导光板导光照射整个玻璃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愛拆  換燈條好爽
改天全給你賺
懶的換費工給妳做

燈箱你們拼命去拆,用力去賺

壞去的燈條,台北的蘇飛會幫老客戶處理,太子廟擴大營業後也加減做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像座日光燈那種

我在回收場看過!!

燈條板厚度1.6mm,是正廠的面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看看使用的電壓是多少?單燈併聯(3V)或兩燈串聯(6V)的是消防逃生指示燈,3到5燈併聯然後在多組串聯 ...

一串10顆燈珠,點燈壓29.20VDC

懷疑這些燈條是SONY 46"、50"、55"的燈條
請手中如有SONY 已開燈箱的前輩幫忙確認~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陆的32吋康佳灯箱就用这种灯条,

侧射式灯箱,灯条安装在下边,靠导光板导光照射整个玻璃面板 ...

報告巨風師父~
大陆的32吋康佳灯箱不可能在台灣壞掉呀!
除非台灣的電視是採用康佳的燈箱

以前殺過SONY 40"燈箱
它的燈條就像這兩捆一樣,很精緻、厚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燈箱你們拼命去拆,用力去賺

我想起來了...

三太子 還欠大家 一帖 百元 上/卸 LED 的 組合範例....

有請 太子爺 示範 指示一下眾信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起來了...

三太子 還欠大家 一帖 百元 上/卸 LED 的 組合範例....

1樓及41樓要完成感恩評分,俟評分各滿100人次後.......

网友:
引用 楼主:
1樓及41樓要完成感恩評分,俟評分各滿100人次後.......

就只因這樣...大器一點...
太子爺又不是小氣之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巨風師父~
大陆的32吋康佳灯箱不可能在台灣壞掉呀!
除非台灣的電視是採用康佳的燈箱

有一半是SONY .L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