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電解電容器容易故障原因探討

楼主(2016-09-13):
1.在開關式電源板上或傳統線性電源上,最容易故障的元件,非電解電容器莫屬,而探究元件故障主因,大半是是高熱引起,現在我們就來分析引起元件高熱的原因,其一為外在環境造成,譬如將其安裝位置過於靠近發熱源(如功率管散熱片,功率型電阻器等),有時將其安裝於不通風的殼內亦會引起,而另一則為內在因素引發,元件的消耗功率P=I*I*R(I為漣波電流,R主要為電容器本身的ESR),便是以熱的型式來表現,故需有效降低其漣波電流及選用較低的ESR.
2.影片中舉用105度C的電解電容為例,當其處於標稱的高溫時(105度),其壽命為2000小時(記起來沒?),當溫度每下降10度時,其壽命便可增加1倍(4000小時,影片第13分鐘處),依此類推.
3.而如何有效降低其有效降低其漣波電流及選用較低的ESR?因漣波電流與電容量呈反比,故需選用較大電容的電容器.而降低ESR,則需並聯多顆電容或選用胆質電容或選用更高等級的OS-CON固態電容器.
4.影片欣賞,片長約1小時,有空記得加以欣賞.

5.最後附上選用極低ESR電容器時,你該留意它的好處外,其對電路瞬間的影響(缺點),及如何避免.又為何一顆100uF的固態電容,可取代多顆更大容量的鋁電解電容器?

网友A:
找到一個 OS-CON 的中文介紹文件 ^^
分享給大家~

1001.58 KB, 下載次數: 1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個 OS-CON 的中文介紹文件 ^^
分享給大家~

中文解釋比較容易了解.

网友B:
大陸人 不用 日本貨 , 只用 瑞星防毒
做不出 好物 ,  又 愛用 國貨
只要 換電容 ,  換 防毒
有理 也 說不清 的

请问 那位知道CD1622CB更换后 是否要 重新调试,如何 调试?
大陸 洗板水 好買 , 電容 也不換 , 也不會 DIY , 這要 怎去回

网友:
版大介紹的這影片主要說明電解電容器的在電氣上的故障主因(熱).
但前幾年跟電容器製造廠商聊這個話題時, 該廠商提到有另一個很大的原因是電解液的配方造成.

如同鋰電池一樣, 現今要求都是體積越來越小, 要在同尺寸容器中塞入更大容量, 只好將極片變薄或改變電解液的配方成份.
這些配方並沒有得到很完整的驗證, 因此造成有些時間一久會自行發生化學反應, 在完全沒駛使用沒通電的情況下放久了就膨起來. 還有一些是過電活化後才引發化學反應, 例如某些只開過機後就收起來的主板電容也會膨...
所以廠商還是強烈推薦要選用知名品牌的耐用系列才是王道, 那種微型化的新品還是要等幾年沒有災情後再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陸人 不用 日本貨 , 只用 瑞星防毒
做不出 好物 ,  又 愛用 國貨
只要 換電容 ,  換 防毒

閣下的回文並非與本主題相關,若有其他問題想發問,可自行另闢新的發文主題.這樣其他人看到你的問題後,才能適時回應,請留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閣下的回文並非與本主題相關,若有其他問題想發問,可自行另闢新的發文主題.這樣其他人看到你的問題後,才能 ...

我就 非 修電視 , 沒太多 回文
太敏感 當主題 , 也 不適合
我只是 舉例說明 , 真的 不好答
有的人 , 在各網站 , 都是 會員
就 沒適合 內容 , 可讓我 來發言
很久 插不進話 , 不說 就變 非會員 了

我如果 說 , 要做 紅外線 拆銲機
又說 ,  要做 刻 PCB板 機 ,  斷了 別人財路
我 一下 ,  也做不出
如果 來做 應聲蟲 ,  就沒 太多體力  可浪費

我 比較 適合 , 久久 來發言一次

我如果 發個主題 , 問 到底多少人 , 認得我
這也 太敏感了 , 都說 不認得 , 那怎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 非 修電視 , 沒太多 回文
太敏感 當主題 , 也 不適合
我只是 舉例說明 , 真的 不好答

對於一個剛加入任何論壇的人來說,都是從一個新手幹起,大家都是平等的地位,並無尊貴之分,我的意思是指大家應對該貼發文的內容來回文,這樣這篇主題的內容才方便於各位搜尋,否則極易造成內容的雜亂難控.

网友:
看來版上專業的前輩就是比較有經驗,小弟抽屜裡1包放了5年的電解電容還在納悶,沒用過的怎麼放著也會膨脹,難道電容也有晨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