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下的 ctrl + 空白 切換輸入法

楼主(2016-09-13):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都知道win8以上切換輸入法很不容易 小弟用的是win10系統 因為習慣打新注音輸入法了
在win7以前 切換的都是 ctrl+空白鍵切換輸入法 後來電腦改成win10 不知道為什麼都要改成shift去做切換
實在很不方便
今天因緣際會發現了可以改成用ctrl+空白鍵切換的方式 這是一個不用另外裝任何軟體的方式 在此分享給大家
如果有需要的便拿去 沒有需要的路過就好

首先我們必須確認你電腦的輸入法是長這樣子 ....
一定要有個ㄅ出現 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接下來點選控制台 ---- 語言 把下列語言新增進來
中文輸入新增了之後 請點選右邊選項 進入一般頁籤
請確認紅框內的選項與我一致
接著在選到下一個頁籤
請將上面的shift兩項全面選擇無
請將上面的shift兩項全面選擇無
請將上面的shift兩項全面選擇無

最後確定並離開這個控制台畫面

接著驗證
我們打開一個網頁視窗
預設是中文 所以可以輸入注音
請按ctrl+空白
這時候可以變成打英文了
再按一下ctrl+空白
就可以打中文了
我測試過我的電腦 記事本 網頁 可以輸入文字的軟體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遇到不能切換這個問題
就是你在輸入注音的階段 例如上圖 這時候你按了ctrl+空白沒有作用的話
請按住ctrl   按住不放
再按一下空白
再按一下空白
英文應該就會出現了

以上

网友:
我上次進到那個注音設定頁,結果看半天沒看到改切換組合鍵之類的選項

沒想到是把SHIFT設定拿掉

网友:
只要進入控制台選項→所有控制台項目→語言→語言選項
就會有你想設定與新增項目
我設定單鍵是左SHFIT ,輸入法只有英文輸入與微軟注音輸入二種

以上參考

网友:
中文 ㄕㄨ

我是 這樣 打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