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相馬達爆線。怎麼更換?

楼主(2016-09-13):
這顆5HP的馬達線斷了一條,難怪一直無法啟動還兼漏電

線皮都已經變粉狀了,想要一次把它換掉,

拆到剩下線圈,接下來怎麼換啊??卡關了!
如果要找外面換線店家關鍵字要找什麼?
北高雄如有認識的可以介紹一下。

网友A:
把線頭都找出來,用電表檢查是否為, 出線與外殼短路漏電 !
看銘牌出線 線數不夠  !
三相馬達接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線頭都找出來,用電表檢查是否為, 出線與外殼短路漏電 !
看銘牌出線 線數不夠  !
三相馬達接線

漏電是因為線斷了外漏

裡面那些繞線組不能從裡面全部拉出來嗎?

還是從外殼往裡面維修

楼主:
剛剛拿去給店家看,
接近外殼部份要重新繞線,
果然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漏電是因為線斷了外漏

裡面那些繞線組不能從裡面全部拉出來嗎?

裡面那些繞線組不能從裡面全部拉出來嗎?

裡面那些繞線組不能從裡面全部拉出來嗎?

裡面那些繞線組不能從裡面全部拉出來嗎?

可切開線圈固定紮線,更換出線後在行回復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裡面那些繞線組不能從裡面全部拉出來嗎?

裡面空間超小,
一開始她老婆還說可能要逼出去比較好用
你就知道這不好搞了。

不過價錢有點.....1000

网友:
恩  繞組沒燒毀 萬幸萬幸
在來就就是要多多悉心 抽線 換線修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裡面空間超小,
一開始她老婆還說可能要逼出去比較好用
你就知道這不好搞了。

現在工資本來就比較高了,所以要慢案學習接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裡面空間超小,
一開始她老婆還說可能要逼出去比較好用
你就知道這不好搞了。

1000還好吧,5hp的新的1顆可是要好幾千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還好吧,5hp的新的1顆可是要好幾千

我幾年前買過新的,10000

网友C:
既然線圈OK,只要將相接固定的繩子剪斷,然後重新換上新電線,再用耐熱繩重新綁好固定即可
看線是短了些,去買耐絕緣套,用端子或銅管連接新電線可延長,當然若可以的話最好從裡面換新電線將舊的換掉
換了線要價1000確實有點過高,之前要個300客戶就哇哇叫,才幾年物價就高這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線圈OK,只要將相接固定的繩子剪斷,然後重新換上新電線,再用耐熱繩重新綁好固定即可
看線是短了些,去買 ...

牽扯到繞線,我就直接放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牽扯到繞線,我就直接放棄了。

不是說線圈OK沒問題,那就不須繞線,只是要重新把外接線換掉就可以,沒那麼麻煩,接個線只需一下子

楼主:
原來我那顆馬達沒有接線盒,久了被油泡爛了,
2016年9月28日
接線盒有單獨賣嗎?

网友:
有  要找電機(馬達)材料行,不是汽車的電機

网友C:
看了  那只是線頭問題,繞線沒問題,換外接線即可,若是附近幫你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  那只是線頭問題,繞線沒問題,換外接線即可,若是附近幫你處理

謝謝!線圈和機殼空間非常小,已經花錢了事。

電機材料,我找找看。

网友(2016-10-17):
牽扯到繞線可能比較麻煩之前有修過好像要2,3千元(看馬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