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IY 永不斷電、改裝熱水器電源的想法

楼主(2016-09-13):
DIY 永不斷電、改裝熱水器電源的想法

一年總有一次、兩次,會發生熱水器電池沒電、點不了火的情況。

全身溼,裸體到處找電池,實在不是一件好事。

理論上對策有二

一、直接裝1.5V 的變壓器。熱水器的安裝地只有兩個插頭,都被佔滿了,沒法裝。平常不用放著也耗電。

二、直接放一顆Eneloop電池+ 1.5V 太陽能板充電,熱水器旁下午有至少有四小時的日照。

我想直接買個1.5V 太陽能板幫 Eneloop電池充電,晚上則用電池的電力啟動熱水

理論上應該能形成一個永不斷電的循環。

我直接將1.5V 太陽能板接到Eneloop 正負極,並連到熱水器電池盒,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嗎?

或有更好的建議?在 太陽能板接個升壓電路?到1.7V?加個二極體 避免電池電流到太陽能板?

网友:
以經濟效益來說,想辦法增加插座,以變壓器供電應該比較實際。

网友:
用變壓器供電,是否有危險...

网友A:
一年總有一次、兩次,會發生熱水器電池沒電....

....
Eneloop ...不管哪一牌子可充電電池  也是有壽命der
過充考量下 就須再追加有的沒的

多個零件多隻鬼
.....
那就勤勞些  每半年 換電池一次
秋冬季一到 就換

网友:
在下投賽門大的方法一票, 但是在下不會用這個方法,因為捨不得把有電的電池丟掉.

提供另一個辦法,這是在日本品牌的TOTO衛浴設備上看到的.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感應式的洗手龍頭,這東西TOTO也有賣,但是這東西也需要用電,所以就有了跟上述熱水器一樣的煩惱,後來TOTO用甚麼方法解決呢?就是水力發電. 利用水管裡的水流推動發電機,然後對感應器使用的電池充電,這樣一來大大延長需要換電池的時間.當然,也會遇到電池壽命的問題,但是這樣已經夠用十年了.
原廠說明
http://qa.toto.jp/faq_detail.htm?id=10502

原理動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36&v=znWbysFVtSA

网友:
不要改變原來的"主要"行為....
註:不改變或最小改變...

1. 若改為 變壓器 ....
  停電就糟了...

可能有人會說 變壓器 + 電池 ...那也沒用,
平常有AC(變壓器)有電, 電池 沒電時,也沒人知...

2. 充電電池....
  "主要"問題是一樣的....

3. 那不改變"主要"行為的方案是什麼?
  主要行為就是 要換電池 -----不要在 洗澡中 發生
  原因: 平常不會去看,去檢查,電池有沒有電....
          所以會造成, 直到沒電時,你人又在"洗澡時",才會發現---為時已晚
  對策: "主動"提醒, 提早 換電池...
      主動式: 加裝電池檢測器 + LED + 蜂鳴器
          優點: 主動提醒
          缺點: 檢測會耗電池電量
      被動式: 加裝"簡易型"電池檢測器(便宜又容易購得),但檢測器最好拉線
                 至洗澡必經之處,最好就在浴室入口或浴室燈開關附近...
          優點: 簡單而且會提早知道快沒電, 要做到大人,小孩都會測(按下去,看結果)...
          缺點: 需要時,才(按下去)測一下 有沒有電
                  (其實,這個也是優點,平常不會 多消耗電池電量)

网友:
如果放個低壓偵測線路和警示器(小小聲的蜂鳴器)進去電池的小盒子空隙。
快要沒電時來個警示如何?

我家走道有一個用電池的感應燈。因為看的到所以就做了一個低壓偵測,過低時就亮個小LED的小物。

网友B:
牛笨笨的問一下, 因為這個主題好像也不是看到有人第一次討論了..

那個1.5V的電池, 在點完火後, 是不是就停止供電了呢??
如果怕找不到電池, 放個手搖充電器在旁邊, 能緊急供應點火需求, 是不是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笨笨的問一下, 因為這個主題好像也不是看到有人第一次討論了..

那個1.5V的電池, 在點完火後, 是不是就停 ...

我家櫻花的是有水流就持續在點火(還有一台林內的也是)
只是有火看不太出來而已
我家是液化瓦斯  但應該都差不多吧....我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總有一次、兩次,會發生熱水器電池沒電....

....

因為我家天然瓦斯都沒在關,
所以會擔心,
其實常檢查電池,
有時會發現是電池座氧化,
造成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笨笨的問一下, 因為這個主題好像也不是看到有人第一次討論了..

那個1.5V的電池, 在點完火後, 是不是就停 ...

我拔過,大排好像會停止...
因為那陣子點火ic有點問題...

网友:
1.5V的電池, 在點完火後,還會繼續供電因為壓差電磁閥要供電才能打開瓦斯
水點火用發電機早就有這產品 ,但是問題更多,水不乾淨會堵塞,不點火

网友:
  變壓器喔! 若產生火花又發生氣體洩漏, 這…?

  像咱家中的熱水器有附電量顯示模組.

  eigen 君不妨買一只指針式直流電壓表並聯電池座, 黏貼在機殼醒目處.

  洗澡前去瞧一下, 壓降過低時即可換電池了. 算是簡便又安全的方案.

  供參考.

网友C:
改用手搖發電機 搭配超級電容  先運動再去洗澡n_087|

网友D:
電池的話我會用鋰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用手搖發電機 搭配超級電容  先運動再去洗澡

溫差發電搭配超級電容加上穩壓模組如何

网友:
把熱水放好再脫衣服洗澡如何?

网友:
使用蓮蓬頭淋浴的話
需要點火就不只一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牛笨笨的問一下, 因為這個主題好像也不是看到有人第一次討論了..

那個1.5V的電池, 在點完火後, 是不是就停 ...

以前幫人修理過這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70-1-1.html
點火成功後, 熱電耦提供訊號, 切斷點火裝置, 不再趴趴趴響, 應該是不再用電升壓點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池的話我會用鋰鐵~

+1 (牛也是個鋰鐵控來著的)

但鋰鐵是3.2v~3.3v左右, 如果做壓降, 效果會好??

由於牛家已經換了強制排氣的熱水器, 就不能實做了.
根據幾位大大的回應, 電池應該是持續供電的..
用太陽能充電/供電, 或是用停電照明設備來改, 可能真的會比較...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幫人修理過這台,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70-1-1.html
點火成功後, 熱電耦提供訊號, 切斷點 ...

壓差電磁閥要供電才能打開瓦斯,
電磁閥也是需電力才能動作,
你可以試試,點火後拔電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壓差電磁閥要供電才能打開瓦斯,
電磁閥也是需電力才能動作,
你可以試試,點火後拔電池。。。 ...

不用也沒有電磁閥的, 不然D-CELL怎樣可以用上1年半載
液壓推動
等於一個雙通的汽缸, 推動一個限位微動開關點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用也沒有電磁閥的, 不然D-CELL怎樣可以用上1年半載
液壓推動
等於一個雙通的汽缸, 推動一個限位微動開 ...

因為家裡瓦斯熱水器是傳統的,
比較舊...
大大你指的是哪一類型的熱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為家裡瓦斯熱水器是傳統的,
比較舊...
大大你指的是哪一類型的熱水器。。 ...

看一下,家中"安全"瓦斯爐 並了解/想一下 點火與安全機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因為家裡瓦斯熱水器是傳統的,
比較舊...
大大你指的是哪一類型的熱水器。。 ...

標籤寫的是 五聯牌 ASE560液化/(天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標籤寫的是 五聯牌 ASE560液化/(天然)

家裡是天然瓦斯用的
回家再試試,
點火後,
拔電池,
因為之前ic點火有問題,
搞了很久.....
是有電磁閥的,
在壓差盤上,
螺絲鎖著(橙色,綠色),
因為我有拆壞,又修好...

補充 :
電子控制器:(當微動開關被推至ON位置)
1.電子點火控制器之高電壓HV點火針(G)會產生高電壓,對母火頭(H)放電。(點火聲;噠噠噠…..)
2.對綠色線送出DC1.5V,使壓差盤之主爐電磁閥(E)動作閥門開啟。
3.對橙色線送出DC1.5V,使母火電磁閥(F)動作閥門開啟。
4.利用熱電偶或火焰感應針,達到偵測、判斷、控制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總有一次、兩次,會發生熱水器電池沒電....

....

+1

搞東搞西越搞大洞

每半年換一次電池不就OK了嗎

网友:
沒圖沒真相
補 : 壓差盤電磁閥照片
不能拆,會斷線圈喔~~

壓差盤

壓差盤

网友:
以前野狼機車的油閥是兩段式的,第一段騎到沒油可以轉到第二段應急。

同樣的道理,多加一顆電池與一個開關……

网友:
加個二極體是必要的。
       做就對了。
我今年春天用兩個鎳氫充電電池並聯,使用太陽能LED手電筒拆下的太陽能板充電。
剛開始傍晚還會去測電壓,目前早就不觀察了,等有問題再說。目前正常。

网友:
鋰鐵乾電池,在國外已經相當流行,是目前最新型乾電池,將取代 鹼性電池。
鹼性電池 剛出來時 , 也是說 電量加倍
超高能量(是目前高能鹼性電池的 7倍,傳統碳性電池的42倍)
我最近 才發現的 , 真的 高電量嗎 ?

可能難買  , 不能充電 ,  一次性的

网友:
大顆電池老人家總是一次買兩顆(兩顆一包),只買一顆想必會害別人買到剩下那顆不知何時才會賣掉的,或是自己買到那顆剩下又不知已經放了多久的。但是一次買兩顆,等到要用到第二顆電池時又常遇到剩下的那顆已經生鏽了。

所以小弟在"大約"四五年前在拍賣上買了變壓器轉大顆電池的套件取代電池,至今運氣好從未再聽老人家喊點不起來了。

雖然老人家不喜歡那條從屋內拉到陽台的電線(附近剛好沒插座),嫌它礙眼要我換回電池。但我寧可一直被唸,也不想冒著老人家的超怕冷身體因為洗澡半途沒熱水而著涼的風險。

不過,小弟是蠻喜歡(想嘗試)獨立的水流發電機套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