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C2D 有聲/無背光

楼主(2016-09-13):
請教各位大大;
LG  32LC2D 有聲/無背光/強光照有影像
1.請問至高壓板的I-C  3.9V / BRI  0.67V 正常嗎?
2.P201的13腳3.4V ON   0V沒有電壓,它是由AD板,送過來的嗎?
3.P202的7腳3.4V  0V沒有電壓,它是要P201的13腳3.4V ON   ,有3.4V,P202的7腳3.4V  才會有電壓嗎?
請教了..謝謝

网友A:
BRI应是背光控制端口,正常应为高电平3v左右,

DIM应是调光控制端口,正常也应为高电平2―3v左右。

个人理解是这样,但不一定正确。

要是我,都给它们高电平一试,看背光能否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I应是背光控制端口,正常应为高电平3v左右,

DIM应是调光控制端口,正常也应为高电平2―3v左右。

巨风大;謝謝
至高壓板DIM是空腳, I-C  3.9V / BRI  0.67V ,不知哪一個是 ON / 哪一個是调光控制
也就是BRI  0.67V有問題

网友A:
你可以找一找背光的驱动芯片资料,

看那个是背光,调光及保护输出控制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一找背光的驱动芯片资料,

看那个是背光,调光及保护输出控制就清楚了 ...

了解..謝謝喔

网友B:
可以看面板的PDF
會說明高壓板上的接腳定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面板的PDF
會說明高壓板上的接腳定義~

好的..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巨风大;謝謝
至高壓板DIM是空腳, I-C  3.9V / BRI  0.67V ,不知哪一個是 ON / 哪一個是调光控制
也就是BR ...

BRI是亮度調整.這電壓沒問題.

您這是雙擊式高壓板.拆到高壓板測量就可以發現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BRI是亮度調整.這電壓沒問題.

您這是雙擊式高壓板.拆到高壓板測量就可以發現故障點. ...

剛才有拆到高壓板測量,保險絲燒掉,測量保險絲後端是370歐姆,請問這樣後端正常嗎?..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才有拆到高壓板測量,保險絲燒掉,測量保險絲後端是370歐姆,請問這樣後端正常嗎?..謝謝 ...

雙擊式高壓板燒保險.代表PWM.MOS也不保了.

高雄找智哥.直接改單擊板比較快.

网友D:
像這種大多是背光控制IC以及控制晶體損壞,只要不是燈管壞,一般皆是只要換掉大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雙擊式高壓板燒保險.代表PWM.MOS也不保了.

高雄找智哥.直接改單擊板比較快. ...

昆大是說改成下方那種單塊,較快,請問紅色箭頭那個是接至 T-CON, 這條要不要接,不知它是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這種大多是背光控制IC以及控制晶體損壞,只要不是燈管壞,一般皆是只要換掉大都能修好 ...

b大;會試修看看..謝謝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昆大是說改成下方那種單塊,較快,請問紅色箭頭那個是接至 T-CON, 這條要不要接,不知它是何功能

可以不用接 這條是控制線 當T-CON不良時保護進而背光熄掉 這麼做其實也毫無意義

网友F:
引用 楼主:
b大;會試修看看..謝謝喔

您不要每一台電視都完修~
這樣就沒有殺肉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用接 這條是控制線 當T-CON不良時保護進而背光熄掉 這麼做其實也毫無意義 ...

快樂人大;謝謝告知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不要每一台電視都完修~
這樣就沒有殺肉料了

三太子大;我也功夫是換較快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今天收到PWM.MOS換上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