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maru TK-32B 灰屏

楼主(2016-09-13):
還是第一次拿到這麼好的電視n_168|

保險絲還健在,量了各個測試點都沒有發現短路
12V正常,VGH、VGL都只有微微的向左擺動,VGHP微微地向右,VDD有  3.3V

找到的資料是 TCON板上的CM501 DC-DC部分资料.pdf (888.33 KB, 下載次數: 86) ,在對岸看到很多人壞這顆(換這個看來需要買個熱風槍...

第九腳是啟動的PWRON有3.3

网友A:
遇到MC501问题有点麻烦,

确认坏了有时要换上可几片才能成功,(因全新购进的假货太多)

后来我都买边条拆件换较有保障

要确认该芯片好、坏也较困难,因各组输出都有保护电路,
测量某组输出电压时,先要将表笔卡接好再上电,看有没有瞬间电压跳出

要想有VGH输出,前提是先要有VADD—16V,

粗略判断可摸摸芯片温度,烫、正常、或凉(没温度)

浅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MC501问题有点麻烦,

确认坏了有时要换上可几片才能成功,(因全新购进的假货太多)

實在太謝謝你n_109|
我再來去試試
請問您知道 QP1 (A31S)這個是甚麼嗎?
拆下來量有點怪,量測起來像P-Channe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實在太謝謝你
我再來去試試
請問您知道 QP1 (A31S)這個是甚麼嗎?

如果没猜错的话 QP1应是个P沟MOS管,G极受控于CM501

产生VADD电压用,输出端接有几个滤波电容

QP1可用A03401代换  30V/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猜错的话 QP1应是个P沟MOS管,G极受控于CM501

产生VADD电压用,输出端接有几个滤波电容

原本VADD 2.x左右
而且有在M501附近有高頻聲音
M501有溫度不燙手

然後測量QP1任三腳都有導通的情形,判斷應該是故障,先從廢版上拆了一個P CHANNEL上去

VADD電壓往上衝。但是到4.X的時候就馬上斷電,應該是進保護
VGL也是到達 -1.x的時候斷電
VGH則是 -0.4左右斷電
VGHP 到 4.x 後馬上又降到2.x不動

M501摸起來沒有溫度

网友:
在这里断开VGH及VGL,看情况如何?

或对VADD、VGH,VGL,VCOM这几组输出对地打阻测量下,看对地是否有短路
也可对芯片周边进行洗白白,加热风吹吹  试试如何

楼主:
謝謝你的幫忙n_148|

VADD  歐姆檔*1
VGH    歐姆檔*1
VGL    歐姆檔*1
VCOM  歐姆檔*1
只有擺動一點點

請問斷開是從紅線切斷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VADD 2.x左右
而且有在M501附近有高頻聲音
M501有溫度不燙手

应象中QP1正常时的D、S极为16V左右,G极应低可几V电压才有输出

MC501没温度,要么挂了,要么一上电就进入保护,。修这个真的感觉会头大

请不要放异。。根据原理慢慢检修吧,会成功的,祝你好运!

网友:
对哦!试试吧。如断开电压恢复了,证明丫侧有短路了,正常的输入电流很小很小,几个毫安

我修过一例,输入到Y其中一组信号开路(应象中可象是OE什么的,忘记了),使Y驱动工作异常
也会使VGH输入电流过大产生保护,后飞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象中QP1正常时的D、S极为16V左右,G极应低可几V电压才有输出

MC501没温度,要么挂了,要么一上电就进 ...

還沒切斷之前QP1
G跟S都在12v左右
D腳2.5左右

之後把VGH、VGL切斷後...VADD恢復了!!!
QP1
G腳7~8v
S腳18v
D腳1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還沒切斷之前QP1
G跟S都在12v左右

有进展了,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进展了,继续努力

找到OE
然後...已經拆到面板,但是完全看不出來哪個點是甚麼n_146|
Y軸有三組,每一組都是一樣的嗎?
請問是把上面的圓圈通通刮開,找出哪一點是跟OE相連通這樣判斷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OE
然後...已經拆到面板,但是完全看不出來哪個點是甚麼
Y軸有三組,每一組都是一樣的嗎?

咋晚我忘记了,开路的那组信号不是OE.

今天我找到记事本看,开路的那组信号是STV,差点误导

三片丫  TAB型号是相同的,我的是8658B,边条V315B5-XCM

你要找张测试点的点位图看就清楚,那个点是表示什么东东

网友A:
之前我电脑存有这类资料,但老电脑经常坏,一坏资料就跑光光

要确认你的Y侧TAB型号,我找找,有就发给你

切断后,VGH、VGL电压要正常,实行飞线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电脑存有这类资料,但老电脑经常坏,一坏资料就跑光光

要确认你的Y侧TAB型号,我找找,有就发给你

切斷後VGL -5.x  應該是正常
但是VGH會上升到2X後馬上掉到16左右

而且斷開的另一側,竟然還量的到電壓,VGH、VGL都是稍微向右擺動

NT39530H C5208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斷後VGL -5.x  應該是正常
但是VGH會上升到2X後馬上掉到16左右

应该是39538吧,

我查查与8658b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39538吧,

我查查与8658b是否一样

這是刀板上STV的波型;我把Y軸上的圓點全刮開,還是沒找到跟STV相連的點

网友:
VGL約5V  VGH 空載27左右接上 1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刀板上STV的波型;我把Y軸上的圓點全刮開,還是沒找到跟STV相連的點

STV在玻璃内断线了,能找到丫  STV的点飞线过去可能就完修了哈!

在没找Y资料的情况下,唯有用最笨的方法去试:

因为STV信号用电表测量基本是0电位,那唯有找出丫这边没电压的点(除了已断开的VGH、VGL及地)

就飞线过来试,每飞一点再连上VGH、VGL看是否正常,慢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V在玻璃内断线了,能找到丫  STV的点飞线过去可能就完修了哈!

在没找Y资料的情况下,唯有用最笨的方 ...

總算讓我找到了!!!
但是我用示波器量三個Y軸的STVIN還有STVOUT,波型都跟刀板上的STV是相同的

再來測試其他點...好像沒甚麼問題。
但是接地不是平的,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後續...

我只把VGL接回去,發現VADD 16跟VGL -5;VGH在切斷的狀況下竟然跟VGL一樣是-5,VGH的另一邊則是M501產生的16V

再來我試著把STV飛到STVIN還是一樣,接上VGH就進保護

VGHP的電可以直接拉到VGH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總算讓我找到了!!!

但是我用示波器量三個Y軸的STVIN還有STVOUT,波型都跟刀板上的STV是相同的

检查下Y的接地是否与边条相通

连接上VGH,断开VGL看VGH电压能否恢复,这样可确认二个电压同时加上,501就异常

或连接上VGL,再测VGH输入丫的电流是否过大(正常应为1至3毫安)

如电流过大,故障应在丫这边